[STM32H7] stm32h743写保护了

楼主(2021-11-08):
stm32h743用stm32cubeprogram  DFU 下载程序时不知道点了什么,断开再联后,芯片读保护了,

联接芯片问是否除去读保护,点了是后软件提示清除成功,但再联还是读保护.flymcu用串口联接读取芯片信息提示读保护,擦除芯片提示成功,再读取信息还是读保护,不能写程序进去了

求高手指点一下,要怎么才能除掉读保护

网友A(2022-02-11):
你用jlink,解保护全清除一下试试

网友B:
进入Option bytes 选项卡,Read Out Protection 中RDP有没有勾选。如果勾选了。烧录的时候会被读保护。如果已经读保护,想去掉,参考:https://blog.csdn.net/qq_38942623/article/details/116310600

网友C:
你用jlink试试,看看能否解读保护

网友D:
正常用串口烧录一下程序就能行,但是H7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E:
应该用jlink就行吧,上面有读保护解除的功能

网友F:
你试试用jlink,如果不行就换个芯片吧

网友G:
这个我也没遇到过,一般读保护用jlink就开了

网友H:
你问问官方的FAE吧,或者网上搜搜怎么解读保护

网友I:
我这边遇到过一次,但是是F1的,我用jlink解保护了

网友J:
读保护是咋出来的,是电压不稳导致的读保护么?

网友K:
这种读保护好像跟SWD被复用还不一样,不知道咋解决;

网友L:
你用jlink试试,一般jlink可以解决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