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能检测三相逆相序的芯片或者单片机或方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11-08):
网上大把电路,都是模拟式的。我前段时间,模具车间的手动吊车,坏了,就是相序保护器坏了
反面:

正面:

电路图跟

有点像

网友B:
单片机采样,计算负序,正序,零序分量

网友C:
最好是能有中性线参与,方案比较简单。

楼主:
请问一下我找的这个图是否能正常判断逆相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