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F4A0 XMC 连接80总线 TFT屏

楼主(2021-11-08):
使用F4A0RITB   XMC  连接一个总线型TFT屏。
怎么调也点不亮。使用华大的 SRAM 例程 和 DVP camera display 例程都 调不通。
有没有人成功过?

楼主:
测来测去,好像是CS信号一直为低。
片选控制寄存器( 片选控制寄存器( SMC_CSCR0  SMC_CSCR1 )分别设置地址匹配和地址屏蔽可能有问题。
这两个寄存器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
是不是根本不能连这种屏?没有合适的总线时序。

网友A:
检查一下IO配置和时序

楼主:
RS 信号使用了 A23 因为16bit位宽的关系,需要映射到 A24
EXMC
地址匹配寄存器   0x60 没有问题。
地址屏蔽寄存器  如果设置为 0xFF  CS0对应的地址范围  0x6000 0000  ~ 0x60FF FFFF   16M   A23 不在范围内。
将地址屏蔽寄存器改为 0xFC 地址范围变成  0x6000 0000~ 0x63FF FFFF  A23就包括在范围内了。
然后 操作06100 0000 地址时,CS就有变化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debug案例

网友B:
你的屏是什么接口?

网友C:
原理图有吗?传上来看看。

网友D:
那应该是配置不对,看下时钟,片选等信号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有吗?传上来看看。

常规连接,接上
CS  EXMC_CE0
RS  EXMC_A23
WR EXMC_WR
RD  EXMC_OE
D17~D10    EXMC_DATA15~8
D9  GND
D8~D1    EXMC DATA7~0
D0  GND还有一根 RST 接GPIO
背光控制接 GPIO 接EXMC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屏是什么接口?

16位 8080 接口

网友B:
好像是不支持这个接口。

网友E:
我用开发板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