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包括IDE文件搜索中未访问的文件

楼主(2021-11-08):
在从TouchGFX设计器中创建并导入到STM32CubeIDE工作区的示例项目中,用户gui文件夹只包含。cpp文件。示例项目本身(由存在。项目和。c项目文件表示)位于STM32CubeIDE文件夹中,而不是TouchGFX文件夹中。gui文件夹是位于STMCubeIDE/应用程序/User中的一个空文件夹,该文件夹是通过在TouchGFX设计器中生成代码时添加指向gui的。cpp文件的。项目文件来“填充”的。
renditionDownload?rendition=THUMB720BY480&versionId=0683W00000GLMdy&operationContext=CHATTER&contentId=05T3W00000qkTzw&page=0.jpg renditionDownload?rendition=THUMB720BY480&versionId=0683W00000GLMe3&operationContext=CHATTER&contentId=05T3W00000qkU01&page=0.jpg

可以通过双击编辑器中它们的名称来访问关联的。hpp文件,但它们被排除在Eclipse全局搜索之外,因为它们不会显式地出现在Eclipse项目的文件夹中。例如,创建了一个新的ScreenIDs.hpp文件,并添加了TouchGFX/gui/src/公共文件夹。
renditionDownload?rendition=THUMB720BY480&versionId=0683W00000GLMe8&operationContext=CHATTER&contentId=05T3W00000qkU06&page=0.jpg
与现有的。hpp文件一样,放置在此位置允许项目中的。cpp文件访问该文件,而不会出现编译错误。但是,。hpp文件不能在IDE中直接访问,并且被排除在全局文件搜索之外。例如,考虑在ScreenIds.hpp中定义的术语SCREEN_MAIN:
renditionDownload?rendition=THUMB720BY480&versionId=0683W00000GLMeD&operationContext=CHATTER&contentId=05T3W00000qkU0B&page=0.jpg
对术语SCREEN_MAIN的全局文件搜索
renditionDownload?rendition=THUMB720BY480&versionId=0683W00000GLMeI&operationContext=CHATTER&contentId=05T3W00000qkU0G&page=0.jpg
只返回gui文件夹中链接的。cpp文件的结果,但不返回ScreenIds的结果:
renditionDownload?rendition=THUMB720BY480&versionId=0683W00000GLMeN&operationContext=CHATTER&contentId=05T3W00000qkU0L&page=0.jpg
这意味着Eclipse的全球搜索,当人们不熟悉项目组织时浏览项目的最强大的工具之一(就像人们在研究TouchGFX示例时可能会做的那样)大大减少了。此外,这意味着特定字符串或术语的全局替换不可能,必须在单个。hpp文件上“手动”替换,一旦它们通过全局搜索以外的其他方式“手动”定位。

注意到创建。cpp文件链接的机制,我想将一个类似的链接文件夹添加到用户/gui文件夹中,并煞费苦心地一次放置一个到内部的hpp文件的链接。瞧,这使得在全局搜索中可以找到。hpp文件。
renditionDownload?rendition=THUMB720BY480&versionId=0683W00000GLMen&operationContext=CHATTER&contentId=05T3W00000qkU1n&page=0.jpg

但是,当项目的。touchgfx文件被编辑并在TouchGFX设计器中生成代码,然后刷新IDE时,链接的文件将从inc和src文件夹中消失(尽管它们仍然存在于系统中)。

所以,最后,这让我提出了我的问题:事实上,如何在这个相当复杂的设置中启用对。hpp文件内容的搜索?有没有什么建议的方法可以从IDE中添加新的。cpp和。hpp文件,而不是在Windows资源管理器(或正在使用的任何操作系统)中这样做?我可能错过了一些明显的东西,但我花了无数的时间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可以使用导航-打开元素...(Ctrl+Shift+T)类似于文件搜索,除了它将搜索包含的文件。它应该会在你的示例中捕获SCREEN_MAIN的用法。

网友B:
导航-“打开元素”确实可以找到定义SCREEN_MAIN的。hpp文件。但是它没有找到使用或引用该术语的任何其他文件。而且,即使是这样,也没有规定像Eclipse的文件搜索那样在全球范围内替换这个术语。

因此,必须使用诸如记事本++等外部工具来全局搜索项目并找到所有用法。在我看来,必须使用外部工具来执行Eclipse更好的操作不是不可接受的替代品。

例如,当必须完成重命名屏幕的过程时(随着需求的变化),定位对这些对象的所有引用通常是必要的要求。

在TouchGFXDinier4.17.0中,当屏幕被重命名时,应用程序只需生成一组新的、空的MVP文件集(。cpp,。hpp),并将旧文件的源文件留在孤儿的位置。因此,必须将旧MVP文件的内容复制到新文件中,确保对旧名称的每个引用(包括文件引用)都被修改以引用新的屏幕名。然后,为了避免构建错误,必须确保所有旧文件都从项目中删除,同样是手动在操作系统中,因为STM32CubeIDE项目确实显式地显示了它们。在一个复杂的项目中,必须进行准确的全局搜索。

网友C: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D:
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工作

网友E: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啊

网友F:
这是使用的额什么工具啊

网友G:
这个是图形界面使用的吗

网友H:
本人表示没有看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