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怎么把3个控制信号分成多个控制信号

楼主:
我现在只有3个控制信号能够高低变化,但是有7个独立电路要控制,该怎么解决。

网友A(点评):
用3-8译码器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什么型号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只缺一个控制信号了。把电路整合了一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可能是我表达不对,我七个独立电路,需要7个独立信号,但是我现在只有5个独立信号,他们不能同时工作,必须一个一个工作。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那只能用串入并出芯片,74hc164之类的电路来扩展了.

网友A(2021-11-08):
3根线有8种组态. 74HC138输出反向,74HC238输出同向

网友B:
3-8译码器估计不行,应该采用 HC595 或类似的带有锁存功能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译码器估计不行,应该采用 HC595 或类似的带有锁存功能的芯片。

好的,感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根线有8种组态. 74HC138输出反向,74HC238输出同向

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C:
595 ,io可以模拟串口也行

网友D:
用6b595扩展!!!

网友A:
74HC164应用实例:

网友E:
三个控制信号的话只能用三八线译码器,但楼主没有详细描述应用需求,无法判明是否可实现需要的功能。如果三个控制信号为可编程的IO输出,那利用移位寄存器用串转并的方法即可轻松实现,但前提那三个信号必须是可编程的IO,现成控制信号是不行的。

网友F:
没有说明具体控制方法,是单个输出控制,还是多个输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