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 市电电压检测电路,断开火线后,还能检测到虚电压 ...

楼主(2021-11-08):
电路图如下。
看别人也用这个电路检测都没问题(像 数显 电压表,有的还是阻容降压)。是应该程序中处理吗? 请各位老师给点意见。

网友A:
你是要检测什么呢

你好! 检测市电220V,实时监控电压值

网友B:
浮电,要火线和零线都断开。

都断开肯定就没事了。纳闷的事 看别人的也是这样的电路,比如 淘宝上的 电压表头 LED显示的那种 他们的为啥 断开1跟线后 检测的就是0了呢

网友C:
程序可以规避,默认为0。

程序规避?? 那需要设定一个下限值吧,问题是 断开1条线后 还可以检测到80V,这程序设置成低于80V的都为0么? 这检测的范围也太受限了吧

网友D:
10uf 10k  时间常数为0.1S,火线断电后,电容通过10K放电,需要等待足够时间才能下降到能检测到低的程度。
感觉用光耦隔离一下比较安全。

网友E:
你说的其它显示为0的应该是软件上做了处理,当检测值处于浮空时的值,就认为是0了。

网友F:
电容上放电比较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