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ART 发送数据丢失最后一个字节

楼主(2021-11-08):
问题:
该问题由某客户提出,发生在 STM32F103VCT6 器件上。据其工程师讲述:在其产品的设计中要使用 STM32 的 STOP 低功
耗模式。而在使 STM32 进入 STOP 模式之前,需要对整个系统做一些设置工作, 其中一项工作是通过 USART3 向某个功能
模组发送一个命令报文。在实测中发现,该报文没有发全, 总是缺少最后一个字节。

楼主:
调研:
使用示波器观察 STM32 在进入 STOP 模式前从 USART3 发出的最后一个报文,确认的确缺 少正常报文的最后一个字节。编
写测试程序,每一秒钟从 USART3 发送一次该报文。借助 windows 的超级终端接收,经长时间观察,未见异常。修改其软件,
将进入 STOP 模 式的代码用 while(1)替代,如表(一)所示:

重新编译、执行。使用示波器观察,程序在执行到 while(1)之前, STM32 从 USART3 发 出的最后一个报文。结果显示,该
报文是完整的,如图(一)所示:
修改代码,在 while(1)语句之前加一行对 GPIO 翻转的代码,如表(二)所示:
重新编译、执行。使用示波器观察, STM32 从 USART3 发出的最后一个报文与 PB7 上的信号的相位关 系。结果表明,报文
的最后一个字节发出之前, PB7 已翻转,如图(二)所示:
由此可以推断:运行原来的程序时, STM32 在未来得及从 USART3 上发出最后一个字节时,已进入了 STOP 模式。检查其
软件中,从 USART3 发送报文的代码,表(三)所示:
对其进行修改,将 USART_FLAG_TXE 替换为 USART_FLAG_TC,如表(四)所示:
重新编译、执行。使用示波器观察 STM32 从 USART3 发出的最后一个报文与 PB7 上的信号的相位关 系。结果表明,在
PB7 翻转之前,报文的内容已全部发出,见图(三):
去掉程序中加入的调试代码,恢复进入 STOP 模式的功能,重新测试。 STM32 在进入 STOP 模式之前, 发出的最后一个报
文是完整的。

楼主:
结论:
错误使用 USART_FLAG_TXE 作为判断数据在 USART 上发送完成的依据,而导致最后一个字节的数据未及发出即进入了
STOP 模式

楼主:
处理:
将 USART_FLAG_TXE 换成 USART_FLAG_TC,作为判定数据在 USART 上发送完的依据。

楼主:
建议:
在 STM32 状态寄存器 USART_SR 中有两个标志位是和数据发送的完成情况相关的:

1. TXE 发送缓冲区空标志
2. TC 发送完成标志
这两个标志的区别在于:它们分别表示数据在发送过程中,在两个不同的阶段中的完成情况。 TXE 表 示数据被从发送缓冲区
中取走,转移到的移位寄存器中,此时发送缓冲是空的,可以向其中补充新的 数据了。而 TC 则表示最后放入发送缓冲区的
数据已经完成了从移位寄存器向发送信号线 Tx 上的转 移。所以,判定数据最终发送完成的标志是 TC,而不是 TXE。

网友A:
代码的问题啊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时序没有处理好

网友C:
我记得有一个帖子说过这个问题

网友D:
建议延时一小段时间在做别的操作

网友E:
百分百丢失吗

网友F:
要注意判定的标志位了

网友G:
随机的,还是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