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有哪个型号可以传送音频吗?

楼主(2021-11-08):
想通过手机给蓝牙模块传送音频,不知道有没有适合的型号?如果有的话,是通过AT指令还是写固件实现?

网友A:
是不是文件格式,文件系统没有弄好?

网友B:
传输音频需要经典蓝牙的芯片,目前沁恒蓝牙芯片CH573/1、CH583/2/1都是低功耗蓝牙。

网友C:
传送音频用蓝牙芯片

网友D:
蓝牙音频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输音频需要经典蓝牙的芯片,目前沁恒蓝牙芯片CH573/1、CH583/2/1都是低功耗蓝牙。 ...

为什么低功耗芯片不能传输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送音频用蓝牙芯片

为什么低功耗芯片不能传输音频?

速度限制。

网友A(2022-01-07):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低功耗芯片不能传输音频?

这个不知道啊,低功耗真的不能传音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低功耗芯片不能传输音频?

您好,这个看你怎么定义传输音频,如果是像蓝牙耳机那样手机设置里面直接连上,就把手机的音频通过设备播放出来,这个一般是经典蓝牙或是LE-Audio(蓝牙5.2引入的规范,当前很多手机不支持).
如果通过做个APP走私有协议,只是单纯传输音频文件或者是语音之类的,这种目前BLE4.2或者5.0是没问题的。

网友E(2022-02-15):
越来感觉蓝牙越复杂呢,怎么

网友F:
要传输音频需要使用传统的蓝牙芯片,目前很多都是低功耗的蓝牙芯片,用于传输非音频文件。

网友G:
这个建议你去找沁恒的代理商,让他们给你推荐

网友H:
沁恒好像没做这块吧?

网友I:
传输音频的话,需要高一些的带宽就好了

网友J:
估计是通过固件透传吧,不能用AT了吧

网友K:
沁恒好像没有这个方案,都是传小数据的时候用得到

网友L:
沁恒在这方面有方案?

网友M(2022-09-10):
沁恒没有音频方面的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