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蓄电池电压监测

楼主(2021-11-08):
我们使用的是电池诉讼离子单电池。
电池的电压在3.3V至4.5V之间。
我们想计算一下电池的电压。
是否可以用4.5V固定MCU(STM32L452)?

网友A:
STM32L452有一个差分的ADC通道,您可以尝试使用它们,因为您只需要4、5-3、3=1、2vspan<3、3v

网友B:
目前尚不清楚设置为模拟模式的针脚是否能容忍5V。对于以前的家庭,他们不是。

无论如何,即使引脚在模拟模式下容忍5V,您也无法读取VDDA以上的电压,VDDA最多为3.6V。您将需要一个电阻分频器网络。

网友C:
而一个电阻分频器会消耗一些电流。对于许多电池操作的系统,我们还必须设计一些开关,并只在需要测量电压的时刻打开它。最简单的开关可能是一个5V容忍GPIO引脚配置为一个开放的排水输出。

网友D:
CSM32RV20 1.8-5.5v 16bit ADC 内置基准

网友E:
用一颗升压降压DCDC给MCU提供稳定的3.3V

网友F:
最好用3.3V供电

网友G:
考虑低压降的电源芯片,来进行测量。保证电池电压降到一定值关断输出。

网友H:
中间有几个回复,难道是自动灌水机器人?时间都连着。

网友I:
可以查看一下引脚的定义

网友J:
分压一下可以吗

网友K:
单独加一个ad芯片吧

网友L:
好像有的型号是可以的

网友M:
这个电压等级不能直接接入的

网友N:
已经超出供电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