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调试器的应用程序运行速度非常慢

楼主(2021-11-08):
通过SWD使用STLink或JLinkEdu从STM32cubeide到STM32F405,我注意到当它在调试器中运行时,应用程序运行速度大约慢了16倍。

此外,当调试器从STM32CubeIDE内部启动时,USB(虚拟Com设备)甚至不会出现在我的主机PC上

为了隔离这个问题,我尝试了一个STLink和JLinkEdu,结果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使用STM32CubeIDE中的调试配置切割和过去的命令行运行JLinkGDBServerCLI,并单独运行GDB(臂-无-eabi-gdb),应用程序将以全速运行,USB设备工作得很好。

我已经查看了STM32Cube中的调试配置设置,并尝试改变各种东西,例如Live表达式,但这没有任何区别。

有谁能建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这些情况是只出现在Windows还是Linux/Mac上?
如果只是在窗口上,那么也许我们可以想象CDTstarter.exe的另一个问题。
如果您使用带有OpenOCD的ST-LINK作为调试探针和查询?也有同样的问题吗?
如果您更改工作区并创建一个新的默认项目怎么办。还有同样的问题吗?
答案可以帮助我们排除元数据并启动配置问题。
您知道这是否与CubeIDE1.7.0隔离,还是在以前的版本中也看到过这个问题?
这个答案可以给我们提供线索,是否只在特定的Eclipse/CDT平台上出现问题。

网友B:
我对F401和F103也有同样的问题。当需要准确的时间时,我必须使用其他调试技术。

网友C:
您可以看看嵌入式应用程序中的时钟树的配置吗?
也许CPU的运行速度慢了16倍,因为时钟树的配置在调试中失败了。然后在一个适当的重置后,它以正常的速度运行。您正在使用哪种重置模式?也许当您在外部使用JLinkGDBServerCLI时,可能会应用另一种重置模式。我鼓励您尝试重置模式,并在您的应用程序运行时分析时钟树状态寄存器。

网友D:
跟系统的种类有关系吗

网友E:
有多慢的速度啊

网友F:
时钟树是如何配置的啊

网友G:
使用的是什么调试器啊

网友H:
怎么慢了这么多呢

网友I: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J:
我最多有时候MDK5会卡一下,
小圈圈转过去了就好了~~~~~

没遇到过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