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L051替换STM32L051

楼主(2021-11-08):
QFN32的

STM32L051 MDK工程不能仿真下载
Jflash-lite 可以擦除MM32L051,可以下载进去
但不运行
请问是PIN2PIN, CODE2CODE吗?

网友A:
我晕你不看下数据手册的嘛?软件肯定是无法完全兼容的哦!

网友B:
引脚可以做到PIN TO PIN兼容,但是代码不得行哦。

楼主:
搞定了,SRAM不同导致问题,一个4K,一个8K

网友C:
正常是硬件pin 2 pin的

网友D:
不能运行的话就不能代码完全支持的哦

网友E:
你的代码之前有运行成功么?

网友F:
这种事情 建议问一问技术支持,不然的话一般人说不清楚的

网友G:
没遇过,我觉得代码完全兼容好像不太可能

网友H:
烧录可以,是因为算法正确,不运行是因为寄存器好像不兼容导致的

网友I:
好像不能完全code2code

网友J:
能不能完全兼容,可以去问问FAE,他们最懂了

网友K:
你可以这样,烧录正常的MM32的代码,看看代码能不能正常运行,保证硬件完全兼容

网友L:
这个不好说,烧录很正常,只能说你的地址和算法是正确的

网友M:
正常来说,是不能完全都兼容的,一般都是pin2pin

网友N:
感觉你能烧录进去,说明你的硬件和芯片暂时正常的,那就是代码问题了

网友O:
代码烧进去不能运行,你是不是要查一下程序代码啊

网友P:
好像不能完全兼容吧

网友Q:
这个能不能完全兼容不清楚,你这个问题可以试试原来的工程代码 看看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R:
你可以在程序里加printf 试试

网友S:
现在MM32的芯片还好买么

网友T:
你是把STM32L051的hex文件烧录到MM32不能运行了么

网友U:
正常硬件是pin2pin 但是代码能不能完全兼容 我没测试过

网友V:
不能仿真下载,应该就是不支持代码完全兼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