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PinTech品致的交流电源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2021-11-08):
APA5000系列可编程变频电源,具有反应速度快,性能稳定,操作方便外形美观,四窗口五位数码显示,电压、频率快捷按键组合等特点,数字编码器调节更方便耐用。

以PinTech品致交流电源APA5010系列为例,具体的操作方式如下:

1、接线前请确认输入电源是否为本机所需之电源,所有开关应置于OFF位置。接线请按标签对应接牢。

2、开机前请确认所有接线是否正确。

3、开机时电压表、频率表会显示其机型、版本后,CPU会呼叫关机前的后面设定值,因为每次离开各项设定状态后,该设定值已被**于本机之EEPROM内。

4 、Vset 电压设定
在RESET 待机或输出状态下按VSET 按键后,对应的LED等亮,可直接按数字键进行电压设定的数值输入,确认数值无误后按“ENTER”回车键即可,如数值有误按“ESC”键清除后在输入;按“︿”或 “﹀”键可以在原有的电压数值上直接进行调整。

5 、Iset 电流设定
在RESET 待机或输出状态下按ISET 按键后,对应的LED等亮,可直接按数字键进行电流设定的数值输入,确认数值无误后按“ENTER”回车键即可,如数值有误按“ESC”键清除后在输入;按“︿”或 “﹀”键可以在原有的电流数值上直接进行调整。

6、Fset 频率设定
在RESET 待机或输出状态下按FSET 按键后,对应的LED等亮,可直接按数字键进行频率设定的数值输入,确认数值无误后按“ENTER”回车键即可,如数值有误按“ESC”键清除后在输入;按“︿”或 “﹀”键可以在原有的电流数值上直接进行调整。

7、电压高低档切换 (恒流源无此功能)
电压高/低切换键,低档输出时,输出额定电流较大,高档输出时,输出额定电流减半切换高/低档并不会影响电压设定值,但若是在输出 ON 时作切换会使输出产生短暂断电(至少20mS),应尽量避免。不合理之切换将不被Model Version接受(如电压设定为300V时欲切换为低档)。

8、P/PF 选择
在输出状态下按SHIFT 按键后,对应的LED等亮,再按数字0按键可以选择P/PF显示,选择欲观察功率表或功率因数表。

9、ON/OFF键
可切换输出之 ON/OFF 状态,OUTPUT/RESET 灯亮时表示有输出,灯熄表示无输出。而输出异常时会将输出转为OFF 状态,OUTPUT/RESET LED 指示灯闪烁,若按第一下可解除蜂鸣器警报(Alarm),按第二下可重置错误讯息,再按第三下才能恢复输出。

10、Recall 按键 调用存储**按键M1-M9。

11、Store 按键 存储**按键M1-M9。

12、Lock操作 当电源有PC控制时,面板控制无效LocK 灯亮,按SHIFT 按键后,对应的LED等亮,再按小数点按键, Lock 灯灭解锁可切换到面板操作。

13、 系统参数的设定 System Parameter setting在OFF 待机状态下,按一下面板上的“SYSTEM”键会进入参数项目的设定,且BPS LED 指示灯会亮起。

在待机状态下,单击面板上的系统设置键会进入参数项目的设定,LED 指示灯会亮起。且此时参数项目会显示在电压与电流表中,按“ ︿ ”或“ ﹀ ”键可进入参数项目设定的选择,单击“ ︿ ”键会转动一个参数设定项目,依序为:按键锁(Lock)、开机输出状态(Power-Up)和远程控制(PLC)(选购功能)设定,当转动到后面一项后,会再回到第一项参数设定从新开始。

12、将负载接于输出端子,一切无误后打开电源输出开关。

13、本机附有过载或短路保护装置,在过载或短路时保护电路立即启动(切断输出电源,蜂鸣器有警报声和报警指示灯亮,此时报警示为正常状况)。先将输出开关 OFF,检查是否超载使用。(如有时,请将负载减少)重新复位(ALARM 声音,指示切断)一切又恢复正常状况,即可开始继续使用。

14、若有过载或输出短路时,机器报警后请勿立即按复位按钮,应先将输出开关断开后再复位,否则影响机器寿命。重新打开输出开关前,请检查负载是否无误。

15、串行口使用说明,可以选择通讯串口。本产品提供:RS232 是常用的接口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