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1F3P6 串口 UART 数据起始位判 断的问题

楼主:
一. 前言
某客户反映新换成 STM8L 的单片机, UART 配置后,利用库函数软件代码,无法正常接收正确的数据。 客户对照波形,初步
判断是起始位的问题。为了能测出 STM8L 能够识别的起始位前面的最短高电平, 对客户发送的数据进行了模拟,不断调整起
始位前面的高电平宽度,最后发现高电平宽度>= 21uS 的时候 STM8L 可以正常接收数据。

楼主(2021-11-08):
二.客户问题现象初步分析

上图是客户端的 UART 需要接收正确识别的数据。客户的起始电平是低电平。
乍一看,这种波形有点像下图中的 Break frame 的形状。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理解的。 Break frame 是由发送者发送的, UART 作为接收者,总是侦测认为 break 的状态是种错误的数据
结构,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停止位在发送时被发送者遗忘,所以,它需 要在 break 数据结构后加一个额外的数据“1”
(不管 STOP bit control 的设置),数据长度为 1bit , 以便能确信可以接受到下一个数据结构的起始位。

楼主:
三.产生原因的分析解决

楼主:
首先要对 UART 的起始位的概念定义有所了解,参见 reference manual 的 511 页。由上图可见,在接 收到特定的采样序列
(16 倍的采样频率): 1110x0x0x00000xxxxx 后,关于起始位的有效性才会被确立。 客户的采样频率在波特率为 9600 下,是
153, 6kBd(每隔 6.5us 采样一次),为了验证起始位的有效性。 UART 接收器需要去检测到 1110 的序列,三个时间间隔,即
需要至少: 6.5*3 = 19.5us。符合一开始 在前言部分做的试验。

网友A:
深入了解协议

网友B:
还没有用过这个芯片啊

网友C:
找到原因就比较容易解决问题了

网友D:
这个时间是用什么手段得到的呢

网友E:
起始位的判定是有技巧的

网友F:
难道手册上没有标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