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32MK0512MCF00开发问题

楼主(2021-11-08):
PIC32MK0512MCF00开发问题,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A:
你这个看不太清楚,提示应该是你需要安装XC32编译工具链,可以去这里看看: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 ... compilers#Downloads

网友B(2025-09-26):
PIC32MK0512MCF00 开发常见问题:电源需稳定 3.3V,避免欠压复位;配置振荡器时注意时钟源选择与分频设置;外设冲突需检查引脚复用;调试时确保 PKOB 接口连接可靠;编程前擦除全片防旧数据干扰;低功耗模式需正确配置睡眠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