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问个有意思的问题,MCC的PWM配置

楼主(2021-11-08):
单片机型号是PIC18F16Q41当我在MCC里启用PWM的时候,会自动占用两脚设置为PWMIN0和PWMIN1

而我只想把PIN用于PWM占空比波的输出。所以我想修改这两条自动配置的PWMIN0/1管脚为PWMOUT,但是发现改不了
后来我看改不掉,必须要有这两个管脚,我就让这2个管脚的功能,设置到了同一个管脚上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为什么必须要有这个PWMIN0/1

网友A:
这个就需要看datasheet了,
1. PWMIN0/1是作为PWM模块的时钟输入, 一般PWM的时钟选内部时钟, 而不是这2路的输入, 所以, PWMIN0/1设成其他任何值, 实际是没有起作用的.-

2. 如果你想取消这2个pps的设定, MCC会给你报错, 让你去看PWMIN0PPS/PWMIN1PPS的设置,
那么看一下datasheet这个寄存器的设置, 它必须得有个值, 哪怕是0, 也是选到其他的口去了.
如上述第一点的所描述的, 如果PWM的时钟不选这2个外部输入的源, 那么这2个口配置到任何口上, 实际上是不起作用的.
其实, 如果芯片设计的时候, 能够设计一个 可以不选的 配置值, 就能治好 许多强迫症患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需要看datasheet了,
1. PWMIN0/1是作为PWM模块的时钟输入, 一般PWM的时钟选内部时钟, 而不是这2路的 ...

是啊,毕竟这个封装的芯片有很多口没引出,所以如果芯片设计时候允许设置到那些端口就好了,现在是不允许,也就是必须的要为它浪费掉至少1个端口,就是将这个输入映射到同1个PIN上去。多谢答疑解惑,看来是没法了,只能浪费1个PIN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毕竟这个封装的芯片有很多口没引出,所以如果芯片设计时候允许设置到那些端口就好了,现在是不允许 ...

应该不浪费啊。。。你可以试试把所选的那个IO口, 当做普通的输入输出来操作的看看, 应该一样的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浪费啊。。。你可以试试把所选的那个IO口, 当做普通的输入输出来操作的看看, 应该一样的可以用的 ...

我不需要输入啊,我只需要输出,我试了没法设置成输出。

楼主(2023-10-11):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需要看datasheet了,
1. PWMIN0/1是作为PWM模块的时钟输入, 一般PWM的时钟选内部时钟, 而不是这2路的 ...

今天又用这个PWM功能,发现新版的MCC没这个问题了,不乱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