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问一下关于CH571的IO耐受问题

楼主(2021-11-08):
最近使用CH571,其中PA5,PA12作为ADC功能。
电路如下:
想问技术支持,这样的电路,IO口会烧吗?算下来分压可达6V,超了,但是分压电阻1.2M这么大,应该不会烧吧?
我试过一天时间,不会烧。但是长期使用,是否会出问题?IO加上稳压二极管是否安全些?

网友A:
CH571 IO耐压最大值为VIO33+0.4,这样会有不可预计的后果,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B:
这个电压明显有问题啊,电阻分压小点就是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明显有问题啊,电阻分压小点就是了啊。

如果IO的输入阻抗小于1M,那么是没问题的。就是手册没有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571 IO耐压最大值为VIO33+0.4,这样会有不可预计的后果,不建议这样做。

IO做ADC时,输入阻抗是多少量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IO做ADC时,输入阻抗是多少量级的?

输入阻抗用作模拟输入时,有两种模式:
1种是PGA模式,输入阻抗200K;1种是打开PGA前面的BUF,输入阻抗无穷大,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是不大的

网友C:
做ADC,你都是直接连MCU引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阻抗用作模拟输入时,有两种模式:
1种是PGA模式,输入阻抗200K;1种是打开PGA前面的BUF,输入阻抗无 ...

我软件中是按照默认开ADC_BUF_EN的。实际测试(上面的图片,12V使用1.2m分压),示波器测量只有2.5V左右。
如阻抗无穷大不应该这样吧?是不是只有ADC进行转换那瞬间,阻抗才是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ADC,你都是直接连MCU引脚么?

这个是使用干电池 ,是直接连。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使用干电池 ,是直接连。有什么好建议?

一般前级加跟随,直接连mcu引脚抗干扰、误差较大。
同时可以调整放大倍数,不然,你的adc采样范围才多大点儿?

仅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软件中是按照默认开ADC_BUF_EN的。实际测试(上面的图片,12V使用1.2m分压),示波器测量只有2.5V左右 ...

你好,CH571的理论可测电压范围如下图。若按照你那12V分压用法,已经超出理论可测电压范围,而且超过MCU供电电压,会出现损坏芯片情况。此外,经实测,CH571内阻大概为1M左右,建议分压电阻设置为几百K。

算错,应该是12/3=4,超了一点。
如果内阻1M,分压下来12/4=3V,应该没有超。

网友D:
楼主是不是认为,加了限流电阻,就不会坏了????  首先仔细看手册,如果手册确实没有明确说明,就加个电压跟随器,不是也很好吗仅供参考

电压跟随放不下了,三极管都放不下。只能分压。电路板太小。

网友E:
没问题,只要倒灌电流低于0.5mA就没有问题,倒灌电流(Vin - Vcc - 0.3)/Rin

@一事无成就是我 :我是以为像STM32那样,内部有二极管钳位,不过这MCU不一定有。
@linguanghua :他是想当然的,我们经常这么用,你搞清楚IO的内部结构就明白了;只是你1M的分压电阻转换速率不能过高,否则不准确。
上面技术支持认为不安全。。。。只能减小分压电阻。

网友F:
上臂2个1.2m串联行不行?

网友G:
6V很容易就烧IO了,把分压电阻取小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