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hc32l176kata测试DS18B20 返回值为0XFF

楼主(2021-11-08):
请教下各位大佬   关于JC32L176KATA是否有DS18B20相关代码   现在L176采用的8M外部晶振   延时在ms是准的,但是在us级就一点都不准了  希望有大佬能发些相关例程    HC32L176相关代码的确太少了   搜都不好搜

网友A:
HC32L176相关代码的确太少了

网友B:
我是自己做的demo,不过现在没有测试

网友C:
DS1820网上资料一大堆,随便找一个参考一下。

网友D:
us级就自己写个for循环呗

网友E:
现用示波器看看DS18B20是否正确响应你的主机信号,有时买的18B20来路有问题,时序上有点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级就自己写个for循环呗

写了的   但是就是不准  根据示波器调节还是不准   实在是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1820网上资料一大堆,随便找一个参考一下。

资料找了的  我用STM32用DS18B20  一点事都没有   但是用HC32就是有问题  返回值就是不准确  我被这个都搞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自己做的demo,不过现在没有测试

能参考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32L176相关代码的确太少了

的确太少了  136的我看还是比较多  176就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写了的   但是就是不准  根据示波器调节还是不准   实在是没办法了

不可能吧,你要几微秒的延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写了的   但是就是不准  根据示波器调节还是不准   实在是没办法了

//HC32L17X  48MHZ
//DS18B20复位后默认分辨率为12位
//上拉电阻为2.2K
//总线上只有一个18B20的情况
//供电电压5V

void DS18B20_Delay(unsigned char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void Delay15us(void)//精确延时15us   15.2us
{
    DS18B20_Delay(82);
}
void Delay10us(void)//延时10us
{
    DS18B20_Delay(74);
}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Haiguozhe/article/details/97620268;你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