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分享一段识别串口发来指令的代码

楼主(2021-11-08):
    while (1)
    {
        // {AT:ABCD1234UP}
while(getch()=='{')
        {
            cmd[0] = '{';
            for(i=1;i<15;i++)
                cmd[i] = getch();
            if(cmd[14]=='}')
            {
                x=cmd[12];
                switch(x)
                {
                case 'U':
                    up();
                    printf("UP\n");
                    break;
                case 'D':
                    down();
                    printf("DOWN\n");
                    break;
                case 'L':
                    left();
                    printf("LEFT\n");
                    break;
                case 'R':
                    right();
                    printf("RIGHT\n");
                    break;
                case 'S':
                    stop();
                    printf("STOP\n");
                    break;
                case 'T':
                    Triangle(1);
                    printf("T-UP   ");
                    break;
                case 'V':
                    Triangle(0);
                    printf("T-DOWN ");
                    break;
                }
            }
        }
     }
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期待你的分享。

楼主:
{AT:ABCD1234UP}
这是我的指令格式,包含在一对大括号里。
我先识别到一个大括号开头,然后接收到完整的一个指令长度,判断结束位置是不是大括号的结尾,如果是,就从内取出对应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