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的FIFO如何同时接收超过32个报文

楼主(2021-11-08):
各位大佬,请教个问题:MCU是PIC32MX795F512L,
使用CAN1,
FIFO1和FIFO2设置为接收FIFO,32个报文深度。

与过滤器0匹配的存放在FIFO1,
与过滤器1陪陪的存放在FIFO2,
过滤器0和过滤器1设置的ID和屏蔽器都相同。

我现在有50个报文需要同时接收。
但是测试的程序只能同时接收32个报文。

请问,如何设置或修改程序,才能同时接收超过32个报文呢。

tyw
定义一个暂存区,分2次分收,然后再处理.

楼主:

谢谢回答。是的,每个FIFO同时,只能接收32个报文,
同时接收的其它报文只能想办法,放在FIFO2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