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激光相位测距电路,BOSCH

楼主(2021-11-08):
各位,最近老木匠在做激光测距,想与大家分享技术,可老木匠不知道有多少人感兴趣,所以今天先调查一下,如果有大家感兴趣,请留个言,,一周后我上来看,如果有10留言,我就传原理图,原程序 ,说话一定算数。

网友A:
顶一帖看看,使用模块做的,还是自己搭建的光学。

网友A:
有方案不,私下发我。

网友B:
想看一看

楼主:
这个是电源,如果是锂电池就用降压IC,用碱电池就用升压。

楼主:
这个是时钟发生,可发出三路时钟,一路调制发射管电流,另一路是接收电路的本振,两个的差频送到ADC,还有一路可以作为采样参考时钟(就是两者的差频),
IIC通讯,时钟设置通过写内部寄存器实现,可以到IC厂家网上(skyworks)去下载一个软件(clock builder),生成寄存器文件。很方便的

xch
有点巧

楼主:
这个是激光管驱动电路,激光管是比较娇贵的无件,要严格控制功率,本电路是正弦相位,也就是发送连续的正弦波,
两个激光管,一个是外光路,一个是内参考光路,IC是二先一开关,

楼主:
这个是APD的高压部分,电压高低,跟据你选择的APD(雪崩光电二极管)的型号来定,可以用软件测到雪崩电压点:不断加压(调PWM的脉宽),同时看ADC收到的电压,就能找到APD的工作点,这个高压也可以调节接收电路的增益。

楼主:
这个是接收放大电路,从APD中接收混频后的差频,放大后送ADC采样,可以只用两级就够,具体应用时应实际而定,
记住哟,这是低通放大器,参数看您用什么中频,10K,5K,1K,都行,中频越高测量速度越快,当然单片机的ADC要忙得过来。

这个AGC使用PWM还是IO还是DAC调的呢?
xch
APD 是啥型号?

楼主:
MCU,用的是STM32f103c8T6, LCD和按键没有画上去,请自己按排管脚。如果采样点太多,RAM不够用,就找个大的。如果有人对相位测距的原理不熟,可以到百度文库去搜一下,有编**写得很好,我就不再费力打字了,这个电路室内150M,误差3MM,光功率2MW就够了。

正弦相位能量不集中,很容易受阳光干扰,在户外测不远,
我将会再发一贴,脉冲相位测距。在阳光下能测40M,室内300M,误差1MM,

网友C:
我用了模块,感觉最大问题是激光的方向性较差,你的这个能好点吗?

楼主:
我上这里来看贴子的机会不多,如果有同行小弟,在做同类型产品,有不懂的地方,可以V我:dewfog 知不有言,毫不保留。

楼主:
软件算法,和技术要点,我都会给的

网友D:
很不错的贴子。

网友E:
激光测距,好东西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激光管驱动电路,激光管是比较娇贵的无件,要严格控制功率,本电路是正弦相位,也就是发送连续的正弦 ...

mcu 能生成正弦波? C13 输入?

网友G(2022-01-13):
精度怎么样

网友H(2022-02-14):
期待脉冲相位测量分享!
谢谢!

网友I(2022-07-23):
激光测距可以测试多少米?

网友J(2022-08-23):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激光管驱动电路,激光管是比较娇贵的无件,要严格控制功率,本电路是正弦相位,也就是发送连续的正弦 ...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内外光路切换之后,APD收到的波在一个通道且不是同时采样的,算法上如何做串行采样并行化?难道是测过零点然后补齐数据?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接收放大电路,从APD中接收混频后的差频,放大后送ADC采样,可以只用两级就够,具体应用时应实际而定 ...

这个不太明白C39、C44、C40、C45的作用?看起来跟滤波有关,我自己设计的86V,两级同相放大,信号削顶杂波也太大,这个AGC是PWM的还是IO的输出呢?

网友K:
能不能讲一下激光测距的原理啊,

网友K:
  这个时钟发生电路里面的LD_SIN和下面的那个时钟信号去哪里了,作用是什么,能讲一下吗

网友L(2022-11-16):
楼主做出了性能如何,实测

网友L:
能分享以下完整的原理图吗,谢谢

网友M:
这个可以  虽然我是个软件盲

网友N(2022-12-21):
我看那个雪崩二极管 好贵上百了

网友N:
我看那个雪崩二极管 好贵,都上百了

网友O:
能分享下软件算法吗、谢谢!

网友P(2023-02-10):
大佬,可否加个好友,我也是做激光雷达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激光管驱动电路,激光管是比较娇贵的无件,要严格控制功率,本电路是正弦相位,也就是发送连续的正弦 ...

激光管的功率受到温度的影响,也就是说同样的一个驱动电流下,温度越高,激光输出功率越低,bosch的激光驱动电路部分没有看到对温度的补偿,可能是采用了软件调整驱动电压,可是这一种就需要额外的测温模块,以及同功率、不同温度下与驱动电流的关系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时钟发生,可发出三路时钟,一路调制发射管电流,另一路是接收电路的本振,两个的差频送到ADC,还有 ...

si5351的说明书大概有100来页,看懂了就很简单,要是没看懂,呵呵  能把人看惨了,特别是寄存器配置部分,不过网上有用esp32开发出来的控制py脚本(可以输出8k-200MHZ的方波),相对于c来讲也很好移植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F:
mcu 能生成正弦波? C13 输入?

s5351A  时钟发生芯片提供的方波-低通滤波-正弦波

网友R(2023-10-01):
你好,这个测量相位也是通过FFT来测量?

网友M:
好东西 虽然跟我关系不大

网友S(2024-05-09):
引用 楼主:
MCU,用的是STM32f103c8T6, LCD和按键没有画上去,请自己按排管脚。如果采样点太多,RAM不够用,就找个大的 ...

您好,相位测距相关技术资料可以分享给我看一下吗,还有您提到的脉冲相位测距技术,我想了解一下,求大佬分享

网友T(2024-07-18):
您好  能发一下软件和算法吗

网友U:
引用 楼主:
软件算法,和技术要点,我都会给的

楼主,我想研究下激光测距,看到了您的方案,可以研究一下吗?然后不懂的地方请教下,加不了您,方便留下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