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不带BAT引脚,如何连接电池

楼主(2021-11-09):
有连接电池的方法吗
还是只能外挂RTC芯片

网友A: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我有幸有一块 这个的开发板 是没有纽扣电池的位置的。datasheet上框图也没有这部分的电路。。。很无语呀。

网友B:
自己搞一个备用电池的电路呗

网友A:
f4a0才有这个功能的说。刚查了开发板资料。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