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一份华大HC32单片机jlink补丁包

楼主:
本人目前使用的型号是HC32L073KATA,仿真器是jlink v9,j-flash版本为v6.50

网友A(2021-11-09):
请查收

HC32xxx J-Flash V2.0.zip

楼主:
已收,十分感谢,按照步骤修改了,但是还是不行,请问知道什么原因吗?

1636433809(1).jpg (29.92 KB )

1636433787(1).jpg (12.39 KB )

1636433608(1).jpg (28.21 KB )

网友A:
我的经验告诉我是你的芯片被损坏了,检查下是不是Vcap脚你接了电源,正常情况Vcap脚电压是1.5V

网友B(点评):
你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告诉我是你的芯片被损坏了,检查下是不是Vcap脚你接了电源,正常情况Vcap脚电压是1.5V ...

还真是VCAP脚接了电源,现在把线割断,可以正常下载程序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告诉我是你的芯片被损坏了,检查下是不是Vcap脚你接了电源,正常情况Vcap脚电压是1.5V ...

现在又出了一个问题,好像是芯片锁死了,识别不到了,有什么办法吗?

1636446960(1).jpg (45.56 KB )

1636446937(1).jpg (12.68 KB )

1636446921(1).jpg (13.17 KB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又出了一个问题,好像是芯片锁死了,识别不到了,有什么办法吗?

芯片锁死就是加密了或者是进入了低功耗或者是你SWD引脚被复用成IO口。
处理方法就是用UART模式下载一个不带低功耗的代码,相关软件华大官网有

网友C:
发一下3284494788@qq.com吧

网友D(2022-07-08):
这个要放哪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