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R95HF 的初始化步骤

楼主:
问题:
某客户工程师在某型号新产品的设计中,使用了 CR95HF。 工程师无法找到关于 CR95HF 上电初始化的具
体步骤说明。

楼主(2021-11-09):
CR95HF 上电后进入 Power up 状态,如果此时 MCU 无法与 CR95HF 通信或 CR95HF 的外部晶体没有起振,
那么原因就在于 MCU 没有给 CR95HF 提供一个 IRQ_In。 详见 datasheet 3.2 节

楼主:
建议:
CR95HF 上电初始化的步骤如下,详见 AN3375 AN3955

 复位 SPI (MCU 通过 SPI 接口发送控制命令 0x01 至 CR95HF),若 MCU 收到 0x8000 则复位成功。
 唤醒 CR95HF 进入 Ready 状态(MCU 发送负脉冲中断至 CR95HF 的 IRQ_IN) ,若 MCU 收到 0x8000 则
唤醒成功。
 进入 Ready 状态开始工作
- 发送 ECHO(0x55)给 CR95HF,若 MCU 收到 0x5500 则 MCU 与 CR95HF 通信正常
- 通过 Protocol select 命令来选择将使用的通信协议(如 ISO14443-A/B, ISO15693,
ISO18092),若 MCU 收到 0x0000 则说明协议配置成功。

网友A:
请问这个芯片是用来做什么额呢

网友B:
这个没有芯片手册的吗

网友C:
可以自己摸索的

网友D:
这是一种什么状态  有相关说明吗

网友E:
难道需要严格额步骤才尅吗

网友F:
这个是手册上的配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