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出来这两个芯片脚位的区别么?

楼主(2021-11-09):
两颗小单片机的脚位,大家看看有啥区别。

楼主:
有一个是原装脚,有一个是老年份氧化了,洗过脚的,看得出来哪个是洗了脚的么?

网友A:
左侧有些细,至于那个洗过脚的看不出。

网友B:
管脚个数不一样。

楼主:
是,管脚有区别,但是一个系列的,主要看脚位的表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管脚有区别,但是一个系列的,主要看脚位的表面。

有人为镀锡的痕迹

网友C:
盲猜右侧

网友D:
引脚多的哪个中间略宽

网友E:
有区别,左边14脚,右边16脚

网友F:
感觉右边的引脚不像是原装的。

网友G:
有区别,管脚数量不一样,一个14脚,一个16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右边的引脚不像是原装的。

对了,右边的洗过脚,重新渡锡的。

楼主:
图片上的两个IC,脚位的的确是不一样,但这不是重点,重点的是,右边的IC,因为年份比较老,脚位氧化了,拿去重新洗脚上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