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关於中断服务函式Handler需要在标头档里宣告嘛

楼主(2021-11-09):
请问各位大大,中断服务函式handler需要在其标头档里宣告嘛,试著不宣告,编绎器也不会报错,也能正常动作想问正碉作法为何,谢谢!

网友A:
中断函数是无需在.h文件中定义的,因为启动文件中已经定义了,只要你的中断函数与启动文件里的名字一样,系统便可以在中断向量表中查询到,就能进入中断函数

网友B:
.h文件里的函数原型声明是为了其它函数调用它时知道它的原型,而中断函数并没有被其它函数调用而是直接在链接脚本里指定链接位置,所以中断函数不需要在.h里进行原型声明。

网友C:
我不是很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D:
请问什么叫做宣告啊

网友E:
应该是需要声明的吧

网友F:
如果报错那就需要

网友G:
不报错的话应噶没有问题

网友H:
跑程序的时候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