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电流采集问题。

楼主:
遇到一个问题,H桥电路电流采集不准。
具体情况1:H桥工作电压24V时,采集的所有数据,0.1A ---5A对应的AD值是准的。后来H桥工作在48时,使用24V测出的数据对应不上,相同输出电流下,48V电压的AD值要比24V小不少。用MULTISIM做仿真没有问题,觉得可能有其他分量也被放大了,有大神能帮我解释一下吗?付电路图。

R11为采样电阻。#current输出给MCU的ADC端口。

网友A(点评):
计算机模拟是按照线性模型。实际上电路工况是进入非线性区了。采集的电流有大幅度尖峰,进入非线性区被饱和切除,所以测量值比实际值偏小。

网友B(2021-11-09):
具体小多少呢?
把你的测试数据发来看看
另外 358不太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小多少呢?
把你的测试数据发来看看
另外 358不太适合

用 轨到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小多少呢?
把你的测试数据发来看看
另外 358不太适合

电流越大时,差距越大,具体数据没记录。

网友C:
你的电流是如何验证正确性?是拿万用表串在电机上,还是拿万用表测量R11的电压?
电机的电流与R11的电流本就是不同的。
用示波器测量R11的波形以及运放输出的波形对比一下。
如果你是PWM驱动,那就要给R13并联一个电容用于滤波(R16也建议并联电容),否则运放带宽不足可能误差较大。

楼主:
万用表串在电机上。

R11 与电机串联,为什么电流不一样?

好的,我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波形。

网友D:
楼主测过波形吗?是否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测过波形吗?是否抖动

不抖动。

网友E:
就是差一半。
如果外接负载为阻性负载R = 4Ω,在电源电压Ui = 24V时,负载电流为Io = 5A,那么输出功率Po = R * Io^2 = 4 * 5^2 = 100W,
那么电源电流Ii = Po / Ui = 100 / 24 = 4.17A;
电源电压换作Ui = 48V时,由于负载电阻及负载电流未变,输出功率也未变,
则Ii = Po / Ui = 100 / 48 = 2.083A;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差一半。
如果外接负载为阻性负载R = 4Ω,在电源电压Ui = 24V时,负载电流为Io = 5A,那么输出功率Po  ...

计算机模拟是按照线性模型。实际上电路工况是进入非线性区了。采集的电流有大幅度尖峰,进入非线性区被饱和切除,所以测量值比实际值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差一半。
如果外接负载为阻性负载R = 4Ω,在电源电压Ui = 24V时,负载电流为Io = 5A,那么输出功率Po  ...

LM358 工作在非线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