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数据手册里的这玩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11-09):
一款存储芯片,EN25F10。
dummy是什么意思?是读一个字节还是写一个字节?
我现在驱动CS,CLK,MOSI都没问题,拿示波器测了。
MISO有点问题。CMT2106X初始化管脚好像必选上拉和下拉。
浮空似乎不行。
sys_set_hv_reg(CUS_PADCTL6_ADDR, (GPIO13_CNF_INPUT_PULLUP), (M_GPIO13_CNF));
sys_set_hv_reg(CUS_PADCTL12_ADDR, (GPIO13_INPUT_FLOATING  ), (M_GPIO13_ODR));
下面的可以选择浮空,上面的我选择上拉。
可是读取ID号老是不成功。
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dummy应当是指随便给个数据,比如0xFF.
SPI从时序讲不存在读或写的选项,因为主机写一个字节的同时也在读一个字节,SCK发出8个时钟脉冲\MOSI输出8位数据\MISO输入8位数据,是同时进行的.
从这图来看,应是这个器件在那个时候只需要SCK脉冲,数据可随便给.
所以,你就把dummy替换成0xFF就行.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ummy应当是指随便给个数据,比如0xFF.
SPI从时序讲不存在读或写的选项,因为主机写一个字节的同时也在读一个 ...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若干个空时钟脉冲,从器件利用这段时间准备你请求的数据

网友C:
这个位置的数据无意义,可忽略

网友D:
从字面意思翻译,dummy应该是无效的,假的意思。再对比SPI的时序,应该理解为这几位是无效位,所以不管什么数据都是可以的。

网友E:
随便给什么数据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