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一个串口,如何实现自适应匹配232或者485(求助)

楼主(2021-11-09):
由于客户端的接口可能是232也可能是485,
对应的是我们这里的固定接口,3pin

要我实现自适应匹配,自动检测对方是232还是485,然后进行通信。
感觉很有挑战啊.

我现在想到的只能在TTL端和接口端,加开关切换,感觉这样好LOW啊

网友A:
这么的奇葩么?
建议做成万能兼容接口

网友B:
一个串口不能实现自适应匹配

网友C:
万能兼容接口怎么做啊

网友D:
一个串口接485和232芯片就行啦

网友E:
可以试试一个串口接,外部接入485就可以485通讯,接入232就可以232通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试一个串口接,外部接入485就可以485通讯,接入232就可以232通讯

怎么能做到一个串口就收232/485两个数据呢?

就是做两个接口,1个是232 1个是485的 但是都并在TTL上

网友G:
我觉得这个在TTL端和接口端加开关切换就挺好

网友H:
做两个并联串口,232来了走1,485来了走2

网友I:
就开关切换吧,

网友J:
怎么做自适应啊

网友K:
需要自动识别吗

网友L:
这个不太好做吧

网友M:
这个还真没做过

网友N:
如果通讯协议不匹配会接收到乱码吗

网友O:
首先检测电平的时序是吧

楼主:
最后还是选,开关切~~

网友P:
电平不一样,试试看能不能用来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