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不确定对方波特率,能建立通信么?

楼主(2021-11-09):
备选的器件波特率不一致,协议也有所差别
在程序里怎么实现兼容呢?

网友A:
可以,可以做到自适应串口波特率。

网友B:
一个一个试,有的带自适应。没有的话只能循环去适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一个试,有的带自适应。没有的话只能循环去适应了

就是不通,就换个波特率,通了的话,就开始通信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通,就换个波特率,通了的话,就开始通信呗?

我感觉是这样,通了的话,发一帧测试报文,看下是否正确,正确的话就通信吧

网友D:
如何配置自适应呢

网友E:
协议要写几套?

网友F:
怎么知道带不带自适应呢

网友G:
一个一个这样是不是太慢呢

网友H:
可以监测一下现有频率

网友I:
一个一个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