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没有将串口数据自动转换成实时曲线图的软件?

楼主(2021-11-09):
如题,在调试PID的时候,每次要将串口接收的数据复制到工作表中,然后再插入曲线图,才能够看到曲线,非常的麻烦,有没有软件可以将接收的数据实时的转换成实时曲线图,这样看起来要方便多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需要将单片机发送至上位机的串口数据自动转换成实时的曲线图,哪里有这样的软件?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需要将单片机发送至上位机的串口数据自动转换成实时的曲线图,哪里有这样的软件?共享一下,谢 ...

https://www.baidu.com/s?ie=utf-8 ... =3144&rsv_sug4=3144

自已去找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aidu.com/s?ie=utf-8 ... =3144&rsv_sug4=3144

自已去找合适的

找不到合适的,您有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合适的,您有没有?

https://blog.csdn.net/wudonglincsdn/article/details/105966106

工业级串口数据绘制曲线及上位机监控软件DotTrend

1. 软件概述

DotTrend是一款全新设计开发的软件(原创),理论上可用于监控所有遵守Modbus标准协议的设备,便于开发、测试和服务人员获取设备数据并进行分析。本软件支持Modbus RTU(RS485通讯)/TCPIP数据通信格式。众所周知用软件Modbus Poll读取设备Modbus点位时,可以按需要的点位进行读取,点位可以改名,对应数据可以显示在对应的表格上边,这是非常方便的。需要读取设备上什么点位由用户自行决定,程序编写者不再干预。Modbus Poll唯一的不足是采集到的数据不能很好保存,数据基本都是瞬时产生的。设备运行过程出问题,无法追踪溯源。这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没有多大的帮助。
DotTrend采取Modbus Poll+实时曲线+历史曲线的方式,既可以实时查看设备的Modbus数据,又可以将多个点位的数据按时间描绘成趋势图,最重要的是还能将趋势图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方便当场或事后查找问题。相当于给设备提供了一个24小时无人值守的闭路监控电视。只要本软件开着,设备所有运行细节都能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再也不用担心设备出现问题时看走眼了。
DotTrend还支持的开关量模拟输入输出,数据单独的放大显示,十进制,二进制,16进制和无符号数的自由自动转换。同时还支持用户自定义数据包的自由发送,浮点数的接收,俨然就是一个功能强大的万能监控软件。
————————————————
下载:
http://soft.onlinedown.net/soft/10012933.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wudonglincsdn/article/details/105966106

工业级串口数据绘制曲线及上位机监控软 ...

下载下来了,这个好像是发送,并不是接收。

网友B:
SerialChart:  http://www.starlino.com/serialchart
这里有效果图:https://github.com/xjtuecho/UIMeter/tree/master/UIMeterMon

网友C:
自己写一个软件,描点画图,很简单,以前写过一个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写一个软件,描点画图,很简单,以前写过一个简单的

小弟不才,不会写,能不能共享一下,大神。

我写的那个是有通信协议的,估计你不能用

网友D:
可能得多种软件复合才行啊。

网友E:
python、c#、matlab。或者找个开源的串口助手,自己添砖加瓦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389179/article/details/89891895
比如这个,网上教程很多的

网友F:
满分回答来了 楼主需要的是直接干 你们还叫人家改程序自己写一个 不知道项目多紧张吗  送上连接 直接下载就是干https://gitee.com/libaineu2004/serial_port_plotter
简单快捷高效 串口流畅显示波形

网友G:
可以用MPLAB Data Visualizer, 按照User Guide 5.2 Stream Format格式发送数据就可以了,很简单。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development-tools-tools-and-software/embedded-software-center/mplab-data-visualizer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MPLAB_Data_Visualizer_50003001.pdf

网友H:
一款这样的软件,serialplot-0.10.0-win32 ,确实好用

网友I:
我用过最好用的,没有之一可惜只能看4个参数,显示范围是-32768到32767

网友J:
要求不高的话,用C#写一个,很方便

楼主:
在另外一个论坛里,一位大神自己用VB写的,也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找到了一款这样的软件,serialplot-0.10.0-win32 ,确实好用

这个软件怎么用的?有没有使用说明?全部是E文的,看不懂。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用过最好用的,没有之一可惜只能看4个参数,显示范围是-32768到32767

这个不错

网友L:
网上有很多开源的软件,可以实现你这个功能要求,坛主分享的里面就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