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抗干扰

楼主(2021-11-09):
新唐M451系列的抗干扰是不是比较强?我用它做PLC工控板,电源从来不隔离也正常运行,如果换成M481系列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抗干扰确实可以

网友B:
听着都过瘾

网友C:
M481是3V供电

楼主:
3V供电抗干扰估计有点悬,看来还是先用着M451好了,之前是看到M381功能强很多又是新系列就想换。

网友D:
抗干扰主要还是看整体设计

网友E:
不光是芯片本身,PCB设计,整机设计都会有影响

网友F:
基本上都可以的,换一下试试吧

网友G:
其实,可能是你电路设计的比较好,导致暂时没出现问题

网友H:
可以换一下看卡,新唐的MCU还是不错的

网友I: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应用环境不是很恶劣,所以觉得不隔离也行

网友J:
最好做个隔离吧,也不费劲,保靠一些

网友K:
这个咋说呢,干扰可以看官方提供的数据手册

网友L:
我觉得新唐抗干扰还不错的

网友M:
电源最好做一下隔离吧,稳定

网友N:
换一下试试,他家芯片都挺好的

网友O:
最好试试,不然出问题都不好找到原因

网友P:
抗干扰的话,芯片都不会太差,就得看自己设计的电路如何

网友Q:
PLC还能用新唐的MCU做啊?挺厉害

网友R:
正常来说,芯片是没啥问题的,除非电路设计有问题才会出现干扰

网友S:
换一下试试呗,试试就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T:
最好做电源隔离,然后做个EMC检测,不然PLC挺贵的,坏了就不好了

网友U:
芯片的抗干扰能力都挺不错的,毕竟经过那么多工序呢

网友V:
我觉得干扰除了环境原因之外,还有电路板布局的原因,最好都测测才能说明芯片是否稳定

网友W:
一般情况,芯片都行,主要是电路设计

网友X:
你的电路设计应该很好,所以不加电源隔离也行,不过也不要骄傲,最好做好防护,毕竟PLC比较贵

网友Y:
估计是可以的,新唐出的芯片值得信赖

楼主(2022-04-26):
看各位的意思,还是加个隔离比较安全。
有些项目是可以加的,有些项目因为需要的电流比较大,隔离不太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