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焊接技巧

楼主(2021-11-09):
S:对于电路比较复杂的 PCB ,应该先焊接电源电路,测试各点电压值正常后再焊接数字电路部分,要以模块为单位,边焊边测,及时排除问题,保证电路的正确连接。

当然不一定要完全这样来焊,具体要根据元件和PCB的差异自行摸索出最适合的次序。

焊接常见问题焊点不光滑

初学者常常存在焊点不光滑的问题,不仅不美观,还会造成虚焊、拉尖。焊点不光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烙铁温度不够,不能完全融化焊锡,把烙铁温度调高即可。二是焊接时间过长,导致助焊剂完全挥发,焊锡便会失去光泽和流动性,解决方法就是先加锡,再把多余的锡用烙铁去掉。

引脚黏连

在焊接引脚较密集的元件比如芯片时,时常会把两个或多个引脚焊一起,很难分开。这是由于焊接时间过长导致焊锡中的助焊剂都挥发掉了,焊锡失去了流动性。一般的锡线都夹带有助焊剂,这时可以再加锡,并在短时间内把多余的锡移除。更直接的方法就是直接加松香或其他助焊剂,让焊锡变得润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