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11 ADC 配置问题。

楼主(2021-11-09):
头文件里面没有找到关于ADCx(ADC peripheral)的宏定义,是不是需要自己再写啊?还是我看错地方了?

adc.c文件内容,
/**
  * @param[in] ADCx: select[color=Red] ADC peripheral[/color].
  * @return[/url] The Data conversion value.
  * @brief[/url]  Returns the last ADCx conversion result data for regular channel.
  */
uint16_t ADC_GetRegularConversionValue(ADC_Type* ADCx)
{
    return (uint16_t)ADCx->RDR;
}

adc.reg.h文件内容
/* ================================================================================ */
/* ================              Peripheral memory map             ================ */
/* ================================================================================ */
#define ADC_BASE                        0x40003000UL
#define ADC_ANA_CHANNEL_BASE            0x4000480CUL
#define ADC_AUXADC_CFG0_BASE            0x40008840UL
#define ADC_MCU_ADCBUF_CFG0_BASE        0x40008844UL

/* ================================================================================ */
/* ================             Peripheral declaration             ================ */
/* ================================================================================ */
#define ADC                             ((ADC_Type                 *) ADC_BASE)
#define ADC_ANA_CHANNEL                 ((ADC_ANA_CHANNEL_Type     *) ADC_ANA_CHANNEL_BASE)
#define ADC_AUXADC_CFG0                 ((ADC_AUXADC_CFG0_Type     *) ADC_AUXADC_CFG0_BASE)
#define ADC_MCU_ADCBUF_CFG0             ((ADC_MCU_ADCBUF_CFG0_Type *) ADC_MCU_ADCBUF_CFG0_BASE)

网友A:
我晕ADCx是局部变量啊。

网友B:
一楼说的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晕ADCx是局部变量啊。

知道是局部变量,这个是和PWM的定义一样的, 但是PWM那边通道号有给具体的1 2 3各个通道的宏定义,但是ADC是没有的,我疑问的是这个ADCX,从0-15各个通道要怎么定义。只看到了起始定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知道是局部变量,这个是和PWM的定义一样的, 但是PWM那边通道号有给具体的1 2 3各个通道的宏定义,但是AD ...

你说的是这个吧,在ac780x_adc.h文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这个吧,在ac780x_adc.h文件下

不是这个,我找到原因了,谢谢!

是我理解错了 文档, 还固化在NXP的ADC模式,以为每个ADC通道都有自己的转化数据寄存器, 杰发这个只有一个转化结果数据寄存器。
用DMA的话直接转到DMA的缓冲数据那边了。

网友D:
这个过程很好~

网友E(2022-01-07):
用搜索功能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