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升压电路

楼主(2021-11-09):
准备做个升压电路,思路是单片机输出推挽输出信号,控制2个PMOS交替导通,升压变压器的副边整流滤波得到高压。今天测试,变压器原边工作电流很大,一会电压器发烫。c:\1.jpg

网友A:
你的电路拓扑图是怎么样的?

网友B:
几伏升到几伏,电流多大?去淘宝找个合适的升压模块,才几元钱的事.哈哈

网友C:
单片机都给你 推挽 所需的条件了,而你用的不就是 PMOS 两只吗 ?!
变压器原边的电流远大于逼边电流,升压嘛,正常之极,问题只是大到何种程度,大到发热就确是不对头了,那变压器的铁芯有没有气隙呢,负载又是多沉重了 ?!

网友C:
还有一个可能,尖峰啊毛刺啊甚么的 太多,搞得铁芯变成「磁珠」了。

网友D:
升压IC,降压IC有需求可以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