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VSCODE STM32 裸机之SG90舵机PWM控制

楼主:
开发环境:VSCODE(gcc编译链)+STM32CubeMX(也可以使用HUAWEI-LiteOS-Studio) 。
代码: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XfIR0GFQOBZPl1NfQP08w
提取码:6b0c

数字舵机主要由马达、减速齿轮、控制电路等组成,只需要发送一次PWM信号就能保持在规定的某个位置。

而模拟舵机是相同于传统的舵机,是需要多次发送PWM信号才能够保持在规定的位置上,实现对舵机的控制,按照规定的要求进行的速度进行转动。

数字舵机在反应速度方面与模拟舵机相比是由优势的。因为数字舵机是拥有微处理器。

下面我们介绍的SG90舵机就是模拟舵机。

控制原理及PWM配置
1)180度
模拟舵机的PWM频率为50HZ,对应的时基周期/PWM周期为20ms。我们的高电平脉宽是在0.5ms—2.5ms进行控制的。

PWM周期为20ms = (72*20000)/72000000=0.02
所以TIM_Period = 19999 //自动重装载值
TIM_Prescaler = 71 //预分频系数

占空比 = t / T 相关参数如下:
t = 0.5ms——————-舵机会转动 0 °
t = 1.0ms——————-舵机会转动 45°
t = 1.5ms——————-舵机会转动 90°
t = 2.0ms——————-舵机会转动 135°
t = 2.5ms——————-舵机会转动180°

比如说舵机旋转90度,对应高电平时间为1.5ms:
t=1.5ms=1500us
t/T =1500us/2000us=X/20000
X=1500

#include "Servo_Motor.h"

uint16_t pwm_val =500;  //

void TimCH_Config(void)
{
     //HAL_TIM_PWM_Start(&htim3,TIM_CHANNEL_2);
    // HAL_TIM_PWM_Start(&htim3,TIM_CHANNEL_3);
    //HAL_TIM_PWM_Start(&htim3,TIM_CHANNEL_4);
     HAL_TIM_PWM_Start(&htim3,TIM_CHANNEL_2);
      pwm_val =2500;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3, TIM_CHANNEL_2, pwm_val);  // 180
     printf("\r\n舵机角度 = %d度\r\n",(pwm_val-500)/SERVODEG_NUM*9);
     HAL_Delay(500);
     pwm_val =500;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3, TIM_CHANNEL_2, pwm_val);   // 0
     printf("\r\n舵机角度 = %d度\r\n",(pwm_val-500)/SERVODEG_NUM*9);
     HAL_Delay(500);
     HAL_TIM_PWM_Stop(&htim3,TIM_CHANNEL_2);
     HAL_Delay(500);
    //HAL_TIM_PWM_Start_IT(&htim3,TIM_CHANNEL_2);

}

//PWM非中断输出
void Servo_Motor_OUT(void)
{
    for(uint16_t i=500;i<=2500;i=i+1)  //0-180度
    {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3, TIM_CHANNEL_2, i);
        HAL_Delay(10);
    }
    HAL_Delay(1000);
    for(uint16_t i=2500;i>=500;i=i-1) //180-0度
    {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3, TIM_CHANNEL_2, i);
        HAL_Delay(10);
    }

        //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3, TIM_CHANNEL_2, 500); //0
        //  HAL_Delay(500);
        //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3, TIM_CHANNEL_2, 1000); //45
        //  HAL_Delay(500);
        //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3, TIM_CHANNEL_2, 1500); //90
        //  HAL_Delay(500);
        //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3, TIM_CHANNEL_2, 2000);//135
        //  HAL_Delay(500);
        //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3, TIM_CHANNEL_2, 2500); //180
        //  HAL_Delay(500);

        //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3, TIM_CHANNEL_2, 2500); //180
        //  HAL_Delay(500);
        //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3, TIM_CHANNEL_2, 2000);//135
        //  HAL_Delay(500);
        //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3, TIM_CHANNEL_2, 1500);//90
        //  HAL_Delay(500);
        //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3, TIM_CHANNEL_2, 1000);//45
        //  HAL_Delay(500);
        //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3, TIM_CHANNEL_2, 500);//0
        //  HAL_Delay(500);
}

//PWM 中断回调函数
void HAL_TIM_PWM_PulseFinish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static uint8_t Servo_Dir_Flag = 1;  //舵机方向标志 1为0-180度,0为180-0度

    if(htim->Instance == TIM3)
    {

        HAL_TIM_PWM_Stop_IT(&htim3,TIM_CHANNEL_2); //关中断
        if(Servo_Dir_Flag == 1)
        {
            pwm_val=pwm_val+SERVODEG_NUM;  //脉冲数  一个脉冲为10US
            if(pwm_val >= 2500)
            {
                Servo_Dir_Flag = 0;
            }
        }
        else
        {
             pwm_val=pwm_val-SERVODEG_NUM;  //脉冲数  一个脉冲为10US
            if(pwm_val <= 500)
            {
                pwm_val=500; //在0度,PWM为500
                Servo_Dir_Flag = 1;
            }
        }
        //角度从为开始pwm_val-500
        //显示角度 =脉冲数*9
        printf("\r\n舵机角度 = %d度\r\n",(pwm_val-500)/SERVODEG_NUM*9);  //显示角度 = 舵机走0.09度 = 45/脉冲数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3, TIM_CHANNEL_2,pwm_val);

    }

}
HAL_TIM_PWM_Start_IT(&htim3,TIM_CHANNEL_2);   //打开PWM中断

网友A(2021-11-09):
嗯,现在这个舵机很少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现在这个舵机很少见了吧。

这是学习用的,学习编程思路。很少用来做产品的。

网友B:
这个动图不错啊

楼主:
直接网上找的图

网友C:
动画效果做的不错

网友D:
舵机是小电机是吗

网友E:
实时性还不错

网友F:
实物看起来很小巧

网友G:
这个用的多不多啊

网友H:
学习一下编程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