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2C 配置顺序引发的异常案例

楼主(2021-11-10):
前言
在参考 Cube 软件包中 I2C 例程后, 根据应用需要新增了一路 I2C 接口,结果新增 I2C 无法收发数据。 本文主要对问题
进行描述, 分析产生原因,提供解决方法。

楼主:
一 问题描述
如前言所述,现象表现为 I2C 无法收发数据。 得无法理解之处,在于之前已经完成了 I2C 的移植工作,并且运行正常。
现在遵照正确的方式,新添一路 I2C 接口, 只是更改了对应的 I2C 接口及引脚,为什么无法收发数据。 简化测试程序如下。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Enable GPIO TX/RX clock */
I2Cx_SCL_GPIO_CLK_ENABLE();
I2Cx_SDA_GPIO_CLK_ENABLE();
/* Enable I2Cx clock */
I2Cx_CLK_ENABLE();
/*##-2- Configure peripheral GPIO ##########################################*/
/* I2C TX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Pin = I2Cx_SDA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I2Cx_SCL_SDA_AF;
HAL_GPIO_Init(I2Cx_SDA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I2Cx_SCL_PIN;
HAL_GPIO_Init(I2Cx_SCL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I2cHandle.Instance = I2Cx;
I2cHandle.Init.ClockSpeed = 100000;
I2cHandle.Init.DutyCycle = I2C_DUTYCYCLE;
I2cHandle.Init.OwnAddress1 = 0;
I2cHandle.Init.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MODE_7BIT;
I2cHandle.Init.DualAddressMode = I2C_DUALADDRESS_DISABLE;
I2cHandle.Init.OwnAddress2 = 0;
I2cHandle.Init.GeneralCallMode = I2C_GENERALCALL_DISABLE;
I2cHandle.Init.NoStretchMode = I2C_NOSTRETCH_DISABLE;
if(HAL_I2C_Init(&I2cHandle)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while(1)
{
HAL_I2C_Master_Transmit(&I2cHandle, (uint16_t)I2C_ADDRESS, (uint8_t*)aTxBuffer,
TXBUFFERSIZE, 10000);
}

楼主:
二 现象分析
将上述程序在 STM32F469i-Disco 板上实现, 复现现象并寻找规律。发现规律如下:

楼主:
分析上表可以发现问题的产生与硬件设计有一定关系。 观察发现, 如果 I2C 没有外部上拉时,会导致问题产生。
通过单步调试,定位于 HAL_I2C_Master_Transmit(), 在这个函数中调用的 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无法执行异
常,返回 HAL_BUSY,导致了 I2C 写功能失败。在 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 函数内部,是对忙标志位
BUSY@I2Cx_SR2 的检测。 通过对参考手册的阅读(如下截图所述) , 如果在未占用 I2C 总线时, SDA 或 SCL 引脚存在低
电平,则意味着总线处于忙状态。这种检测机制在 I2C 接口失能时依然工作。

结合程序中调用顺序,在 I2C3 时钟使能时,虽然 I2C3 没有使能,但是忙状态检测已经开始。 由于对应的 SCL 引脚上无
上拉电阻, 并且由于还未对 I2C3 的 SCL 引脚进行配置。此时 SCL 引脚为浮空输入状态, 实际测量发现为低电平, BUSY 标
志被置位。

楼主:
三 解决方法
通过现象及分析, 可了解到问题可通过硬件或者软件解决。
硬件上, 为 SDA、 SCL 引脚提供外部的 I2C 上拉电阻, 问题不在出现。
软件上,能够发现对于 SCL、 SDA 引脚配置中,会启用内部上拉。 通过将 I2C 时钟使能放于 I2C 引脚配置语句后面, 问
题不再出现。
需要注意, I2C 的 SDA、 SCL 引脚内部上拉电阻, 为弱上拉。 使用者可以通过对应型号 STM32 的数据手册, 查看对应
引脚的上拉电阻,以便判断是否能够满足应用需要。 如下为 STM32F469 上拉电阻信息截图。

网友A:
就是需要提供上拉电阻的啊~

网友B:
上拉电阻,对I2C来说,不是标准电路设计么?

网友C:
极少用这个iic

网友D:
要是cube默认的配置顺序呢

网友E:
有和楼上一样的感觉

网友F:
这样的现象普遍吗

网友G:
看来是个案啊

网友H:
上拉电阻是必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