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电路中的电容参数如何确定?

楼主(2021-11-10):
如图所示,为一变压器升压电路,输入电压+24V,输出电压为2路,一路整流后280V, 一路整流后9V。变压器源端振荡电路部分,除了MOS管,电阻值都比较容易确定外,电容的容值如何确定?
也就是图中的C3.C4容值如何确定?

网友A:
开关电路现时的频率还不太高,加速电容不小于 100pF 为好,
1μF=(10³)²pF=(1nF)²,100n 即是 0.1μF 了,100瓦 以下的管子,除非 β 太低,否则不需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路现时的频率还不太高,加速电容不小于 100pF 为好,
1μF=(10³)²pF=(1nF)²,100n 即是 0.1μF ...

谢谢回答,还有就是这个电容和并联的电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还有就是这个电容和并联的电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视乎 Ic ,β ,Vcc  三者而定,在此基础上加上系数 0.8 ,那就跟多谐震荡器的设计类似。

网友B:
加速电容的大小取决于对三极管输出波形的改善程度。可以通过检测输出电流波形的开关边沿变化来确定。选取的容值使得电流开关沿变化率最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电容的大小取决于对三极管输出波形的改善程度。可以通过检测输出电流波形的开关边沿变化来确定。选取的 ...

好办法,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乎 Ic ,β ,Vcc  三者而定,在此基础上加上系数 0.8 ,那就跟多谐震荡器的设计类似。 ...

谢谢。我研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研究一下。

电容,没有测量仪器,可取 经验值,电阻却必须因管子及电源而异,量体裁衣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没有测量仪器,可取 经验值,电阻却必须因管子及电源而异,量体裁衣才行。 ...

好的。谢谢给我讲的如此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约这般如此。未知Δvcc/Δvbe就当作Vcc/Vbe 。Av=(Vcc/Ic)/(26m/Ic)=Vcc/26m 取正值,Ic是直流偏罝电流。 ...

好的,谢谢,我研究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约这般如此。未知Δvcc/Δvbe就当作Vcc/Vbe 。Av=(Vcc/Ic)/(26m/Ic)=Vcc/26m 取正值,Ic是直流偏罝电流。 ...

这里是大信号啊,不是小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