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增加 UART 接口应用时的异常分析

楼主:
Cube 软件包的提供,极大的降低了开发难度。 使用者在开发的过程中, 只需参考 Cube 包中提供的例
程就能快速的实现对应功能开发。 开发者为了快速开发 UART 功能,参考 Cube 包中的 UART 例程,
并根据应用情况, 扩展了另一组 UART 接口。 但是在应用过程中, 发现两路 UART 不能共存。 本文分
析了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

楼主(2021-11-10):
背景介绍
Cube 软件包中 CDC 例程实现了虚拟串口通信功能, 数据传输链路如下图所示。

在开发者的应用中, 需要实现下图数据传输链路。 根据应用需求, 推荐参考 Cube 软件包中的 USB
CDC 例程。

楼主:
问题描述
问题复现平台: STM324xG-Eval
例程路径:
STM32Cube_FW_F4_V1.15.0\Projects\STM324xG_EVAL\Applications\USB_Device\CDC_Standalone

在对 CDC 例程了解后, 参考已有的 UART 应用, 新增了一路 UART。 对应初始化程序如下所示。 其中
USARTx 为例程原有部分,而 USARTy 为新增的一路 UART 初始化部分。
void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static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x;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huart->Instance == USARTx )
{
/*##-1- Enable peripherals and GPIO Clocks #################################*/
/* Enable GPIO clock */
USARTx_TX_GPIO_CLK_ENABLE();
USARTx_RX_GPIO_CLK_ENABLE();
/* Enable USARTx clock */
USARTx_CLK_ENABLE();
/* Enable DMAx clock */
DMAx_CLK_ENABLE();
/*##-2- Configure peripheral GPIO ##########################################*/
/* UART TX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Pin = USARTx_TX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AST;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USARTx_TX_AF;
HAL_GPIO_Init(USARTx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UART RX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Pin = USARTx_RX_PIN;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USARTx_RX_AF;
HAL_GPIO_Init(USARTx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3- Configure the NVIC for UART ########################################*/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x_IRQn, 5, 0);
HAL_NVIC_EnableIRQ(USARTx_IRQn);
/*##-4- Configure the DMA streams ##########################################*/
/* Configure the DMA handler for Transmission process */
hdma_tx.Instance = USARTx_TX_DMA_STREAM;
hdma_tx.Init.Channel = USARTx_TX_DMA_CHANNEL;
hdma_tx.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t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t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t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t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t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t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hdma_t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hdma_tx.Init.FIFOThreshold = DMA_FIFO_THRESHOLD_FULL;
hdma_tx.Init.MemBurst = DMA_MBURST_INC4;
hdma_tx.Init.PeriphBurst = DMA_PBURST_INC4;
HAL_DMA_Init(&hdma_tx);
/* Associate the initialized DMA handle to the UART handle */
__HAL_LINKDMA(huart, hdmatx, hdma_tx);
/*##-5- Configure the NVIC for DMA #########################################*/
/* NVIC configuration for DMA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USARTx_TX) */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x_DMA_TX_IRQn, 6, 0);
HAL_NVIC_EnableIRQ(USARTx_DMA_TX_IRQn);
}
if(huart->Instance == USARTy )
{
/*##-1- Enable peripherals and GPIO Clocks #################################*/
/* Enable GPIO clock */
USARTy_TX_GPIO_CLK_ENABLE();
USARTy_RX_GPIO_CLK_ENABLE();
/* Enable USARTx clock */
USARTy_CLK_ENABLE();
/* Enable DMAx clock */
DMAy_CLK_ENABLE();
/*##-2- Configure peripheral GPIO ##########################################*/
/* UART TX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Pin = USARTy_TX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AST;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USARTy_TX_AF;
HAL_GPIO_Init(USARTy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UART RX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Pin = USARTy_RX_PIN;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USARTy_RX_AF;
HAL_GPIO_Init(USARTy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3- Configure the NVIC for UART ########################################*/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y_IRQn, 7, 0);
HAL_NVIC_EnableIRQ(USARTy_IRQn);
/*##-4- Configure the DMA streams ##########################################*/
/* Configure the DMA handler for Transmission process */
hdma_tx.Instance = USARTy_TX_DMA_STREAM;
hdma_tx.Init.Channel = USARTy_TX_DMA_CHANNEL;
hdma_tx.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t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t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t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t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t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t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hdma_t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hdma_tx.Init.FIFOThreshold = DMA_FIFO_THRESHOLD_FULL;
hdma_tx.Init.MemBurst = DMA_MBURST_INC4;
hdma_tx.Init.PeriphBurst = DMA_PBURST_INC4;
HAL_DMA_Init(&hdma_tx);
/* Associate the initialized DMA handle to the UART handle */
__HAL_LINKDMA(huart, hdmatx, hdma_tx);
/*##-5- Configure the NVIC for DMA #########################################*/
/* NVIC configuration for DMA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USARTx_TX) */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y_DMA_TX_IRQn, 8, 0);
HAL_NVIC_EnableIRQ(USARTy_DMA_TX_IRQn);
} …
}

之前的 UART 发送和接收处, 同样新增了一路 UART 的发送和接收。 为了方便描述, 这里不对应用
层面进行描述。 而是直接在例程中, 时钟配置后执行下述语句, 复现问题。
#ifdef USART_X_INIT_ENABLE
UartHandle.Instance = USARTx;

if(HAL_UART_Init(&UartHandle) != HAL_OK)

if(HAL_UART_Receive_IT(&UartHandle, (uint8_t *)UserTxBuffer, 1) != HAL_OK)

#endif // USART_X_INIT_ENABLE
#ifdef USART_Y_INIT_ENABLE
UartHandley.Instance = USARTy;

if(HAL_UART_Init(&UartHandley) != HAL_OK)

if(HAL_UART_Receive_IT(&UartHandley, (uint8_t *)UserTxBuffer, 1) != HAL_OK)

#endif //USART_Y_INIT_ENABLE
while(1)
{
#ifdef USART_X_ENABLE
HAL_UART_Transmit_DMA(&UartHandle, “UARTx Test”, 11);
#endif //USART_X_ENABLE
#ifdef USART_Y_ENABLE
HAL_UART_Transmit_DMA(&UartHandley,”UARTy Test”, 11);
#endif // USART_Y_ENABLE
HAL_Delay(100);
}
结果如下表。

楼主:
问题分析
不同 UART 接口相互独立。 UART IP 设计上, 不同 UART 同时发送不会相互影响。 初步判断应该是
UART 初始化过程中,存在冲突。
通过对结果分析, 在
UARTx UARTy 都进行初始化后, 只执行 UARTx DMA 发送时,执行异常; 只
执行
UARTy DMA 发送时,执行正常。 而在初始化中, UARTx 先于 UARTy 初始化, 进一步确认是初
始化时, 存在冲突。 并且将问题范围缩小到
HAL_UART_MspInit()函数中。
在线调试,发现在执行
UARTy 初始化时( UARTx 已经在之前初始化结束) , UARTx 发送 DMA 对应
Instant Channel 值都被改变。 其中 Instant 中保存着对应 DMA 的寄存器基地址。
仔细检查
HAL_UART_MspInit()函数,发现对于 DMA 的初试化,两个 UART 共用了例程中原有的
DMA 句柄变量, 为上述程序中的 static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x;
而在 HAL_UART_Transmit_DMA 函数中, 会对对应的 DMA 进行配置并使能, 而配置过程会依据
DMA 句柄中的参数。从而导致发送异常。
对问题的产生原因清楚后, 在新增
UART 接口的时候,初始化函数 HAL_UART_MspInit()中同样需要
新增
DMA 句柄变量, 并利用在新增 UART DMA 初始化中。 如下所示。
void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static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x;
static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x_y;

if(huart->Instance == USARTy )
{ …
hdma_tx_y.Instance = USARTy_TX_DMA_STREAM;
hdma_tx_y.Init.Channel = USARTy_TX_DMA_CHANNEL;
hdma_tx_y.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tx_y.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tx_y.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tx_y.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tx_y.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tx_y.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tx_y.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hdma_tx_y.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hdma_tx_y.Init.FIFOThreshold = DMA_FIFO_THRESHOLD_FULL;
hdma_tx_y.Init.MemBurst = DMA_MBURST_INC4;
hdma_tx_y.Init.PeriphBurst = DMA_PBURST_INC4;
HAL_DMA_Init(&hdma_tx_y);
/* Associate the initialized DMA handle to the UART handle */
__HAL_LINKDMA(huart, hdmatx, hdma_tx_y);

}

楼主:
总结
所描述的问题, 可以归结为一个开发漏洞。 而导致这个开发漏洞的原因, 更多的可能是在参考 Cube
程时, 对于各函数的了解以及变量的使用情况, 没有逐个了解。 建议在基于
Cube 例程进行开发时,能
够对各函数及变量等加以了解,在针对应用进行修改过程中, 能够减小错误率, 从而减少排错时间。

网友A:
是硬件本身的漏洞吗

网友B:
我非常喜欢用这个软件

网友C:
是的 功能很强大

网友D:
无论用什么 都需要对其本身很了解

网友E:
初始化代码很多啊

网友F:
UART还有 I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