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 can总线配置调试

楼主(2021-11-10):
最近在研究can总线通信,但是用stm32通信正常,但是gd32的can一直没有调通,有没有大佬用过,指点一下我。

网友A:
找下官方开发板的资料,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找GD的FAE或许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下官方开发板的资料,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官方给的例程跑不了,试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方给的例程跑不了,试过了

那你要看程序调试的时候卡在哪里,是配置错误还是波特率不匹配等等。。。。可以先试下回环模式

@hxfxt :还是没找到问题,中断的配置没有问题,用stm32代码烧进去,硬件能通,所以硬件也没有问题,您有做过的例程嘛?
@我相信童话了333 :那你要看下中断是否使能:总中断,CAN接收中断,CAN滤波器是否过滤掉,CAN寄存器配置是否正确等
回环模式可以,正常模式现在发送端有数据,但是接收进不去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GD的FAE或许可以解决

那些FAE上来问公司名字 不说就没回了,不知道哪里找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