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Lwip 中和 IP 分包相关的参数

楼主(2021-11-10):
前言
前不久接到一个客户的问题。 在 H743 上需要通过 UDP 发送大的数据包,涉及到 IP 分包的问题。他们在测试的过程中遇到了
只要发送 6KB 的 UDP 数据包就会出现 hardfault 的问题。 拿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调试得到了和客户一样的现象,程序进入
hardfault,并且是由 Lwip 协议栈的 ip_reass_free_complete_datagram 函数触发。后经过一番调试,搞清楚了问题的原
因,要说清楚,我们得先来看看 Lwip 中 IP 分包的实现。

楼主:
IP 分包
因为以太网对一次传输数据的最大长度规定为 1500 字节,所以如果 UDP 的数据包大于这个长度,就会在 IP 层进行分包后,
再通过以太网传输。 用户数据通过 UDP 发送,数据封装的过程如下图:

楼主:
IP 首部一般是 20 字节, UDP 首部 8 字节, 1500-20-8=1472,所以当发送的用户数据超过 1472 个字节后, IP 层就会分包。
分包和重组的工作都是在 IP 层自动完成,对于 UDP 层来说,不用关心这个过程。

楼主:
Lwip 中 IP 数据重组的实现
Lwip 中通过 ip_reassdata 数据结构来描述一份正在被重组的 IP 数据报,其中的 p 字段指向第一个数据分片。 Lwip 中可以同
时处理多个 IP 数据报的重组,每个 IP 数据报对应一个 ip_reassdata 数据结构,并且通过结构中的 next 指针构成一个单向的
链表。 reassdatagrams,指向 ip_reassdata 结构组成的链表的开头。
当以太网底层驱动接收到数据后,将数据传递给 Lwip 协议栈, ip_input 函数会根据当前是 IPv4 还是 IPV6 调用对应的处理函
数。在 ip4_input 中,通过检查 IP 首部中的标志位和分片偏移量,来判断当前是否是一个 IP 分片包。如果是就调用
ip4_reass 进行重组。
在整个 IP 数据报重组完成之前,接收到的 IP 分片包都保存在 buffer 中,如果其中的某个分片丢失,则重组就无法完成,而这
些不全的 IP 分包数据不能一直占着 buffer,所以在 Lwip 中定义了 ip_reassdata 的生存时间, 每 1 秒执行一次 ip_reass_tmr
函数,将生存时间减 1,当减到 0 后就删除对应的 ip_reassdata 数据结构,以及其上挂的所有数据分片 pbuf。

楼主:
Lwip 中 IP 数据分片的实现
发送的过程比接收的过程相对简单,大致就是: UDP 层将要发送的数据组装在一个 pbuf 中,然后调用 ip_output 发送数据,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协议栈会添加相应的 IP 首部数据。如果 IP 数据报的长度大于以太网的 MTU 时, Lwip 协议栈的 IP 层就
会进行分片,将数据报分成两个或者更多进行发送。 IP 分片的工作是在 ip_frag 函数中完成的。
代码的实现在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介绍了。我们这里主要讲的是,我们在应用 Lwip 的时候,哪些配置参数是需要注意的。

楼主:
Lwip 的相关配置参数
opt.h 里有所有的 Lwip 默认配置, 另外 lwipopts.h 中是应用程序中对 lwip 协议栈的配置。协议栈首先会去检查 lwipopts.h 中
的参数,没有定义的再去检查 opt.h。所以 lwipopts.h 中的配置会覆盖 opt.h 中的配置。 这里我们只看和 IP 分片重组相关的部
分。
IP_REASSEMBLY 和 IP_FRAG:如果需要支持 IP 重组和分片功能, 这两个宏一定要设置为 1。
IP_REASS_MAXAGE: IP 分片包的生存时间,超过这个时间还没有收到所有的 IP 分片,则重组失败,已经收到的 IP 分片也
将从协议栈中删除。以秒为单位。
MEMP_NUM_REASSDATA:可以同时进行 IP 重组的 IP 数据报的个数。这个数值是指整个 IP 数据报的个数,不是指 IP 分
片的个数。
IP_REASS_MAX_PBUFS: 指在 ip_reassdata 链表中挂接的,等待重组的 pbuf 的总个数。
MEMP_NUM_FRAG_PBUF: 可同时发送的 IP 分片个数。
MEM_SIZE : heap 大小,发送的数据越大,这个 size 就需要越大。
PBUF_POOL_SIZE: pbuf pool 中 buffer 的个数,跟接收数据的大小有关。
PBUF_POOL_BUFSIZE: pbuf pool 中每个 buffer 的大小,跟接收数据的大小有关。

楼主:
问题分析
我们再回到一开始遇到的问题。 发送 6KB 的 UDP 数据,通过 wireshark 抓包可以看到,这 6KB 的数据被分成了 5 个 IP 分片
发出来。但程序中只设置了 4 个 ETH_RX_Buffer,每个 buffer 有 1536 个字节,虽然 4 个 buffer 加起来有 6144 字节,看起来
刚好够我们发送的 6KB。但我们要知道, STM32MAC 层在接收数据的时候,一个以太网帧的数据可以放在多个
ETH_RX_Buffer 中,但一个 ETH_RX_Buffer 不能放多个帧的数据。简单点说,就是 MAC 层即使只收到 1 个字节的数据,在
当前的配置下,它也会占用掉一个 1536 字节的 buffer。那现在 PC 端发来了 5 个 IP 分片,分别在 5 个以太网帧中,现在问题
就很清楚了,因为我们只设置了 4 个 ETH_RX_Buffer,所以轮到第 5 个以太网帧的数据过来的时候, ETH_RX_Buffer 已经被
占完了,没有空余的 buffer 来接收第 5 个以太网帧。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当前 STM32Cube_FW_H7_V1.6.0 的以太网底层驱动还有一个 bug。在 H7 的驱动中,从底层驱动到
lwip 协议栈,使用了“零拷贝”的机制,也就是说, ETH_RX_Buffer 的地址直接传递给 lwip 协议栈进行数据处理,不会再进
行数据的拷贝。但是,当前的驱动中,在 low_level_input 函数中,没有等 lwip 协议栈处理完 ETH_RX_Buffer 中的数据,接
收 descriptor 立刻就被还给 ETH DMA 了。这样当连续收到大量数据的时候,就会发生后面的数据把前面未处理完的数据覆盖
掉的情况( ST 官方已经在修改这个问题,在后续版本中会更新,当前可以通过增加 ETH_RX_Buffer 来解决这个问题) 。

楼主:
好,我们再回到前面的问题上, MAC 接收到第 5 个以太网帧后,由于 H7 底层驱动的 bug,就会将第一个 ETH_RX_Buffer 中
的数据覆盖掉,这样导致 lwip 协议栈在处理时,因为收到了不完整,且被破坏的数据,出现了 hardfault。 如果将
ETH_RX_DESC_CNT 和对应 ETH_RX_Buffer 个数增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 MPU 配置中, Descriptor 对应的
region 范围也要调整大小,这里就不详说。

楼主:
尾声
这个问题,如果继续增加发送的数据大小,就会发现还会遇到其他问题。 随着数据增大, IP 分片也增多,这样在
ip_reassdata 中挂接的 pbuf 也增多,所以还需要关注 IP_REASS_MAX_PBUFS 的大小,相应进行调整。
而在发送大的数据出现 IP 分片的时候,就需要关注 MEMP_NUM_FRAG_PBUF, MEM_SIZE 以及发送 descriptor 的个数
了。

网友A:
客户的问题好多啊

网友B:
如何进行分包呢

网友C:
最大的包有多大呢

网友D:
这个错误是什么导致的呢

网友E:
这个最大长度是不可以更改的是吗

网友F:
这个并不是默认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