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资料] 室内布线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1-11-10):
随着科技的发展,对布线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相信布线在其中将会担任更重要的角色。下面我们介绍实施室内布线的相关问题
一、监控工程室内布线
监控工程中室内布线不仅要求安全可靠,还要使布线布局合理、整齐、牢固。监控布线技术要求如下:
使用电线时,额定电压应大于线路的工作电压;导线的绝缘应符合线路的安装方式和敷设环境条件。导体的截面积应能满足供电和机械强度的要求。接线时,尽量避开电线中的连接器。除非接头不可用,否则接头必须压制或焊接。电线的连接和分支不应受到机械力的影响。
布线应水平或垂直安装在建筑物内。布线应采用套管保护(塑料或铁水管,根据室内布线技术要求选用),吊顶布线可采用金属软管,但需固定,安全美观。信号线不能和大功率电源线平行,更别说在同一根管子里了。由于环境限制,如果你想平行跑,你应该至少30厘米远。并且必须使用镀锌钢管。
报警控制箱的交流电源应单独走线,不要与信号线和低压DC电源线在同一管内,交流电源线的安装应符合电气安装标准。为了更大程度地保持室内布线的灵活性,在通过管道布线时,要注意对室内网线外皮的保护,尤其是在拉电线时,不要用力过大,这样很容易损坏线芯。如果是质量比较好的网线,比如全铜,无氧铜网线还是可以用很久的,但是也有可能掉线。再加上风吹雨打,阳光直射增加了电缆外皮受损的可能性,而这些都是导致传输速度不稳定的原因。
室外电线不仅可以在室外布线,也可以在室内布线。户外电线的拉伸特性可以减少网线需要穿墙时的损伤。特别是在室内湿度较大的一些地方,容易潮湿的地方可以使用室外阻水线。比如南方有一个特殊时期,就是天气回到南方的时候,也就是下雨的时候,最容易被淋湿。价格方面,室外挡水线并不比室内线高多少,但在功能和使用寿命方面却比室内线要好。
室外布线环境往往比室内布线更困难。一般建议布线时建议在室内布线,不宜用于室外布线。
二、网络布线的一般流程
1、首先是测量需要多长的线。
根据配线架的位置,再结合从外面到机柜的距离等。,我们可以计算一下把配线架放上去安装机柜需要多长的网线,这样便于后面整体布线。如果电缆在柜内放置时间过长,容易造成不雅观的情况,后期布线也比较麻烦,所以一定要不停的往后拉,将电缆整理的整齐美观。
其次,还需要综合考虑电缆从机柜上部或下部进入机柜后的走向,尽量不要弯曲或绕过什么东西,如果可以的话,走到机柜旁边。需要考虑路由的方向不能影响后期网络设备的进入,这就需要工作人员有一定的预见性。
2、根据第一步测算出来的长度进行裁剪
剪掉多余的部分,注意尽量保持一致避免影响美观,并留下一些比计算出来的多余部分,最好是10到15厘米,包括剪掉**和穿上配线架的长度。此时,无需从外部将电缆放入机柜,因为电缆放入机柜时很难管理。

3、接下来开始理线
理线的步骤如下:
(1)在线缆根部开始外露的地方开始用扎带绑好,如果线缆过多就按中网线的编号从中间分成两份或者多份,但是需要保证分出来的网线每一部分都是连续的,因为这样下步工作就容易进行。
(2)根据需要把大部分网线扎好就开始用配线板理线,配线板的使用方法就是按照一个约定把线缆从配线板的背部一条条的穿过配线板,在配线板背部按照两根连续的网线一起用扎带扎起来,每两个扎一块儿都要求有一个错位,就是不要并排的扎太多,每两个扎带上下最好有点距离,两根连续的扎起来以后就开始六根网线一块儿扎一起,平均需要每半米重新扎一次,注意扎的时候注意整齐,不要胡乱扎一起给人不和谐的感受。
(3)使用理线板一直顺着往下移,在理线板的背部也一直用扎带缠好(半米一扎)。最后一次六根一乍 的位置在离线缆尾部一米左右,扎好了以后就在附近距离开始两根一扎,当然还是按照顺序扎好。每两根扎好后往下半米左右再次使用同样的方法再扎一次,有利于下一步打配线架。

4、下一步就是配线架
上述工作完成后,电缆非常清晰。将电缆扔到柜外,放在工作台上,三人一组压电缆。按照事先安排好的位置,不容易出错。这里不再重复压线的具体工艺步骤。
三、室内布线敷设
为了防止下垂或滑动,线缆必须牢固地固定在每层通道的上、下和中间。通常,尼龙带或钢夹可用于有效固定。最后用油麻封堵材料将建筑各层线缆穿过的所有槽和管孔的缝隙进行封堵,并采取封堵防火材料等防火措施,达到防潮防火的效果。

敷设线缆时应当按照设计要求预留适当的长度,一般在设备端应当预留 5m -10m ,如有特殊要求再适当延长。
另外,综合布线中,影响线缆信号衰减的原因主要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的衰减与线材材料有关,这点通过购买高品质的线缆产品。而外部的因素与线缆布线的施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