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NPO的陶瓷电容的温漂和损耗因子如何测量

楼主(2021-11-10):
想测量一款1pf的np0陶瓷电容,损耗因子在千分之一,一般的电桥无法测量准确,大家是否有好的办法或者测量仪器推荐

网友A:
我的开放、公益型电子实验室(硬联实验室)有这个设备 ET3510 ,应该是可以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开放、公益型电子实验室(硬联实验室)有这个设备 ET3510 ,应该是可以测试的。

感谢,我这边的电桥可以测试频率到5M,实际测试发现结果不准,跳动很大,现在怀疑还是测试的方式不科学引起的

楼主:
这个内容的标准哪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