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DMA 中批量传输数据的大小BURSIZE 和程序中指定PDMA输出传输...

楼主(2021-11-10):
PDMA 中批量传输数据的大小BURSIZE 和程序中指定PDMA传输数据的个数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23-10-24):
应该是不能大于PDMA规定的数据大小吧

网友B:
这个就是别超过缓冲就好了

网友C:
不是很会用PDMA,现在也不是很会

网友D:
话说,这PDMA的优势是啥啊?

网友E:
这就是设置PDMA的传输数据的大小吧

网友F:
估计是一包的大小数据,就是超了就抛弃了

网友G:
一个是实际数据长度,一个是归定最大数据长度吧

网友H:
一般按照官方推荐就行吧,bursize是不是就可以默认了

网友I:
指定传输数据是不是就固定发送多少的意思?

网友J:
Bursize估计是每次传输的数据,固定的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