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80系列芯片的单线串口使用哪个引脚?

楼主(2021-11-10):
M480系列芯片的单线串口使用是RX、TX引脚中的哪个脚,还是两个都要用?
在官方的规格书跟技术手册上都没有找到相关说明,才来一问。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2490580-1-2.html
M480 SPI支持全双工模式与半双工模式,当用户外接SPI通讯装置只需单向接收或传输时,便可使用半双工模式,让未使用到的另一根SPI脚位可以拿去做其他功能使用,让用户在脚位安排上更加弹性。

用户设定HALFDPX (SPIx_CTL[14])寄存器,便可开启半双工模式。透过DATDIR (SPIx_CTL[20])寄存器可以设定SPI传输的方向。另外开启或关闭半双工模式时,会自动去清除TX和RX FIFO内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2490580-1-2.html
M480 SPI支持全双工模式与半双工模式,当用户外接SPI通 ...

UART_half-duplexFunction.rar 里描述的是在全双工串口模式下修改IO口模式来模拟半双工,不是我想要的。
我问的是UART不是SPI

tyw
@ufbycd : 新唐 M480手册 中文版 2026页 23.6M 超清书签版.pdf 啃一遍,找不到你要的功能就别折腾了
@tyw :你说的是哪个手册?我在简体中文手册上没找到你说的“不建议”。
tyw
看手册,2000页官方手册不建议的功能,自己就别折腾了,哈哈,要不就自巳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