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80系列芯片的单线串口使用哪个引脚?

楼主(2021-11-10):
M480系列芯片的单线串口使用是RX、TX引脚中的哪个脚,还是两个都要用?
在官方的规格书跟技术手册上都没有找到相关说明,才来一问。

网友A:
单线串口只能半双工通信,效率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线串口只能半双工通信,效率太低。

双线串口要用两个引脚,成本太高。

网友B:
正常的串口,都是双线的,单线只是特殊应用

网友C:
单线串口一般都是普通IO模拟的时序

网友D:
这个没有必须用RXTX一说的,模拟时序就行

网友E:
看你单线通讯是只收还是只发,如果收发的话就不能接MCU的串口上了

网友F:
这个我觉得模拟时序就可以,就跟控制DHT11似的

网友G:
随便一个IO就行

网友H:
没有关系,用一个IO口就行

网友I:
什么情况下使用单线串口

网友J:
这个单线串口就是类似于单总线,按照那个时序搞就行

网友K:
正常随便一个IO扣就行

网友L:
官方规格书肯定没有啊,这种都是模拟时序实现的

网友M:
建议就是用一个IO

网友N:
单线串口是啥,好用么

网友O:
单线串口效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官方规格书肯定没有啊,这种都是模拟时序实现的

手册上对如何配置寄存器来使能单线串口进行了说明,但没有指明此时用哪个引脚进行通信。
我对照NuTool-CodeGenerator工具上看,单线串口应该用的是RX引脚。
硬件有功能模块肯定优先使用硬件功能,IO模拟耗CPU且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