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外部 IC 连接 NRST 导致 MCU 内部复位信 号失效的问题

楼主(2021-11-10):
问题:
有客户在产品的设计中,使用外部IC 的GPIO 通过连接NRST 引脚来对STM32 MCU 进行复位控制时,会遇到以下问题:
IC 可以对MCU 进行复位控制,但是芯片内部的复位信号(如看门狗等)不能对MCU 进行复位,甚至影响引脚功能.

楼主:
调研: STM32 MCU 的复位电路结构分析:  STM32 MCU 的NRST 是一个双向接口,在内部复位电路产生复位动作时,会输出一个低电平的信号;  如果外部IC 输出的是高电平,则信号会发生冲突,相当于一个高电平除了导致低电平的复位信号不起作用,而且因
为复位引脚的CMOS 器件导通的内阻很小,NRST线路上产生比较电流大的电流,可能损坏器件.
对于IC 常见GPIO 典型结构进行分析:

楼主:
1. 当IC 端GPIO 配置为Push-pull 模式:  IC 与MCU 连接的内部结构框图如下:
 根据内部结构框图分析可知:
所以在这种模式下,如果配置为输出时,需要增加一个二极管作为保护.

楼主:
2. 当IC 端GPIO 为Open-Drain 模式:  IC 与MCU 连接的内部结构框图如下:
 分析结果如下表:
所以在这种模式下,如果配置为输出时,不需要增加一个二极管作为保护.

楼主:
分析总结:
所以建议客户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根据以上分析确定是否增加保护二极管.
特殊情况:
如果遇到以下情况:
客户设计电路的时候没有考虑到NRST 的双向引脚结构,电路已经设计好,且外部IC 的GPIO 结构只有Push-pull 模 式.
可以通过软件配置为做以下处理:  当输出低电平时,配置GPIO 输出为低电平.  当输出高电平时,配置GPIO 为输入下拉.(相当于释放NRST 控制,STM32MCU 的上拉电阻自动将NRST 电平拉高).

楼主:
结论:
外部IC 连接NRST 信号导致MCU 内部复位信号失效的问题是由于STM32 MCU 的NRST 引脚结构引起的,所以在设计和使用
此功能的时候需要加以注意并参考按照以下处理方式进行处理

楼主:
处理:
在产品设计中使用外部IC 控制NRST 可以做以下处理:
1. 如果IC 的GPIO 是Push-pull 模式时:
a. 硬件上处理:增加一个保护二极管.
b. 软件上处理: · 当输出低电平时,配置为输出低. · 当输出高电平时,配置为输入下拉,MCU 的上拉电阻将NRST 电平拉高.
2. 如果IC 的GPIO 有Open-Drain 模式,配置为Open-Drain 模式.

网友A:
这是专用的复位芯片?

网友B:
这个是引脚复用?

网友C:
看来软硬件都需要处理啊

网友D:
保护二极管这么重要吗

网友E:
只有在这种模式下才需要吗

网友F:
电阻大概是多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