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个滤波怎么做?

楼主(2021-11-10):
(无正文)

楼主:
@king5555 坛友对于这个问题能否给个好的思路,谢谢啦。

网友A:
后级加一个反相器就行了

楼主(点评):
使用数字反向集成电路可以吗?请赐教一个较为简单的电路。

网友B:
你文字描述“希望实现如下功能:正脉冲时为低电位;无脉冲时为高电位。”和截图中描述的要求不一样啊,图中说V2供电时,X1保持低电位,而V2是脉冲电源,若要是实现文字描述的功能,那就在V2后端加个反相器,或者用三极管搭个电路也行。

楼主(点评):
多谢指教,我已经通过添加反相器实现功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