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G431中OPAMP_PGA的意外增益

楼主(2021-11-11):
我正在测试G4软件包代码中的示例/OPAMP/OPAMP_PGA/,结果发现增益并不一致,如下所示:
renditionDownload?rendition=THUMB720BY480&versionId=0683W00000GKn8K&operationContext=CHATTER&contentId=05T3W00000qipx0&page=0.jpg
OPAMP输入值为0.01,0.03、...,0.15,增益为16。
然而,我在ADC侧测量的输出,随着输入值的增加,增益显著下降。
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A:
输出是如何连接的,你是如何测量它的?

网友B:
也许超载的放大器输出。和它有什么联系吗?ADC读数是否与测量到的电压相匹配?尝试增加ADC采样时间。

网友C:
尝试增加ADC采样时间。
它已经是最快的了
再次阅读和重新思考。

网友D:
这是仿真么

网友E:
实际曲线和这个正好相反是吗

网友F:
是预期的对还是实际的对呢

网友G:
这个芯片好调试吗

网友H:
这个是官方的代码吗

网友I:
趋势正好相反了是吧

网友J:
是不是硬件接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