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动画存储的问题

楼主(2021-11-11):
虚拟空间设置框架缓冲区开始地址(空间框架缓冲区、空间双缓冲区、空间动画存储)

1、参数框架缓冲区和双缓冲区可以由CubeMX生成,动画存储参数也可以由CubeMX生成?
2、我不使用动画存储参数,图标的动画将正常播放,什么时候会使用动画存储缓冲区?
3、如何确定参数动画的大小存储,它是否必须等于帧缓存的大小?

网友A:
1.动画存储不能由STM32CubeMX生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渎职,因为这对大多数ui是不必要的,而且需要足够的内存。
2.动画存储器主要用于屏幕转换和幻灯片转换。纹理映射器动画不需要使用它。
3.它必须与框架缓冲区相同,所以宽度*高度*bpp/8

网友B:
动画啊~~是不是也要转成数组啥的?

网友C:
如何开创虚拟空间啊

网友D:
感觉非常的高大上啊

网友E:
是不是需要的存储空间比较大啊

网友F:
对于像素有限制吗

网友G:
得需要多大的缓冲区啊

网友H:
有没有卡顿的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