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恒温器功能问题

楼主:
大家好!

下面的函数有问题。
当我有一个卫生功能时,0函数工作良好。
在设定点以下,函数返回0,而在设定点+炒作以上,函数返回1。
类似的恒温器正在工作。
但是,当Hyst<0时,该函数不能按计划工作。
在设定点以上,该函数返回0,但当温度刚刚降到设定点以下时,该函数返回1。
想法是,该函数在设置值+Hyst以下返回1(实际上是设置值-Hyst,因为Hyst<0)。
当我将函数的第二部分(案例Hyst&0)放入同时循环时,一切工作正常。
我找不到我的错误藏在哪里。
会感谢你的任何帮助吗
伊万

网友A(2021-11-11):
负滞后值没有意义。你期望它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如何?
您也没有处理迟滞,因为您没有存储以前的温度值。
适当的滞后将是这样的:

网友B:
恒温器是什么?是成品么?
我这里对温度也比较敏感,

网友C:
主要是在于负反馈

网友D:
迟滞多长时间啊

网友E:
实时性要求很高吗

网友F:
是不是可以单步调试一下呢

网友G:
最大的特点就是能保证温度的恒定啊

网友H:
是不是数据类型的问题呢